台达人机和松下PLC能连接吗

楼主(2010-10-11):
请教各位大虾,台达人机和松下PLC能连接吗,如何连接?

网友A:
台达人机和松下的PLC有很多型号的,你应该把各自的型号说下

网友B:
FP系列都可以尝试啦

网友C:
应该是没问题的

www.ytleader.cn

网友D:
可以,松下叫Matsushita FP

网友E:
可以连接,RS485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