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机控制伺服是美国科尔摩根(KOLLMORGEN)

楼主(2010-10-11):
弯管机上y轴伺服驱动器,是美国科尔摩根(KOLLMORGEN),型号是;BDS4A-206J-0001\204B2 那位前辈有说明什么的,上面
四个电位器旋钮是啥意识怎么调整:以下是四个电位器的英文字母, 要是调乱了能出现找不到原点的故障吗?
STABILITY
CURENT LIMIT
COMMAND SCALE
BALANCE
此弯管机叫爱迪生是长治生产的有y  b  c 三个轴分别是送料长度y ,转角b,弯曲c,三个轴。现在的故障是送料轴找不到原点,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4-04):
送料找原点,有个感应开关的,如果找不到,很可能是感应开关失效了。伺服驱动在没有动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错。

佛山市奥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