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可以判断节能灯好坏吗?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楼主(2010-10-11):
节能灯在不通电的惰况下,用万用表可以判断节能灯好坏吗?还有沒有其他方法.

楼主:
请教各位大狮虎,拜托了

网友A:
节能灯采用的是电子电路控制的,用万用表不好直接测量。

网友B:
现在的人啊,咋就这么懒呢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了,大家懒说说!

网友D:
有一点是肯定的:用万用表测节能灯的电阻如果是零,那一定是坏了,这不是废话吗?

网友E:
如果想着判断出好的来不太容易啊!

网友F:
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每次都是把它敲开看好坏的!!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我也是那样做的,拆开灯体。看灯管是不是好的就可以了。就是一电子镇流器+日光灯管,形状不一样而已。

网友H:
对:luo623236 关于

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每次都是把它敲开看好坏的!!

内容的回复:

兄弟太强了

网友I:
同意楼上说法,电阻是 0或1都不对!现在流行强折检查

网友J:
合乎情理,但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