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相设备如何做出故障信号来

楼主(2010-10-12):
现有单相的电机或者是加热器、阀门之类的设备,我要如何实现热继电器那种过载缺相的功能?有没有单相的热过载继电器呢?谢谢!

网友A:
三相的也能用…………单相得不好买

网友B:
1、这么多年我没找到过适用的单相的热过载继电器,至少大厂家打品牌没有生产这个。

2、就用三相的,把其中两相串联起来用。。。。。。

3、看这里: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410/B-9323-7F854E2B63D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