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S7-300进行485通讯,PLC再与(研华)工业电脑进行232通讯(多串口板,1拖4串口)连接,变频器的速度通过电脑进行设置。

楼主:
故障现象为:当变频器的设定速度为0时,启动(外部按钮)变频器,工业电脑就会死机,屏幕上所有数值无法修改,按钮也无法动作,按下按钮停止变频器,屏幕上的所有数值都恢复可以修改,命令按钮也可以点击。当设定速度超过一定数值(比如3转/min)时,启动变频器,电脑的操作正常:屏幕上的数值可以修改,命令按钮也可以点击动作。生产过程当中,有时也会出现通讯缓慢的现象,即:点击设定数据或按钮,电脑反应非常缓慢(不象正常时,立刻实时反应),延迟几十秒才会动作。
变频器与PLC的通讯接线为屏蔽电缆,PLC到电脑的通讯也是屏蔽电缆屏蔽层已经接地。
请各位大侠指点,我们该如何处理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只485光电隔离器吗?变频器是不是在0速的时候干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