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控制柜的进线电流、电压值采集数据给PLC,有哪些仪器可以做到?

楼主(2010-10-12):
请问如何将控制柜的进线电流、电压值采集数据给台达PLC,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谢谢!

本人是想把控制柜的进线电压和电流值传输给迨达PLC,然后通过台达HMI显示出来。

网友A:
很简单的。

互感器+电量变送器。

网友B:
互感器+电量变送器,送入模拟量模块,通过编程换算成对应的工程值,然后做HMI程序,与PLC通讯实现。

网友C:
用带模拟量变送功能的互感器和电量变送器,直接将信号送到PLC的模拟量采集模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