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安川F7变频器上电显示CALL

楼主(2010-10-12):
请教各位师傅,安川F7变频器上电显示CALL,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安川F7变频器上电显示CALL,应该怎么解决:外部PID信号缺失。

网友B:
通讯功能关了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把参数B1-01与B1-02都设为2(MEMOBUS通信)时,马上报警CALL
设为数字操作器控制时,可以拖带电机。

网友C:
主板的问题,我可修复 QQ475233018 电话18967106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