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塑壳断路器NF-50(40A)可以用什么型号或别的品牌代替~

楼主(2010-10-12):
请问三菱塑壳断路器NF50-CP(40A)可以用什么型号或别的品牌代替~??

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必须用塑壳吗?

用到什么场合的也没有说清楚。

施耐德、富士、ABB都有不错的塑壳,你可以选选看,明天帮您查下具体型号

网友B:
这种小体积如果没有指定可以用DZ47 一类小型断路器代用。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选择范围挺大的,就是看价格,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刚来要多看帖顶帖

网友D:
江苏常熟开关厂的CM1几乎与三菱的NF是一样的,因为是仿照三菱做的。

网友E:
常熟CM1、天水的、上海人民、还有个上海良信都可以。

网友F(2011-01-02):
德国穆勒,可以用LZMN1-A40或NZMN1-A40代替。QQ:309644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