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失步,如何解决?

楼主(2010-10-12):
57的步进电机,电机进线电压是5V,驱动器的进线电压是18V-70V,本人现在选的33V。

1500Hz,1/4细分,即输入到电机的频率是6000Hz。

可能是厂商替我们选的电机小了,运行中偶尔失步,失步概率大约为10%,失步时大约丢失10%的转数。

为提高输出转矩,现将电机原额定电流由1.3A,提高到1.8A(驱动器),按理说,电机应发热,力矩也应增大。但电机一点也不热,力矩也看不出有明显的提高。

请问各位大师,除了更换电机以外,以下方式是否可以提高转矩:

1、将输入到电机频率由6000Hz降为5000Hz?

2、将1/4细分改为1/2细分?

3、进一步提高驱动器的电压,将33V提高到50V?

谢谢!

网友A:
“1500Hz,1/4细分,即输入到电机的频率是6000Hz。”
帐不是这么算的。如果是四拍驱动,那么1500Hz,1/4细分,即输入到电机的频率是1500/4/4=775Hz

“为提高输出转矩,现将电机原额定电流由1.3A,提高到1.8A(驱动器),按理说,电机应发热,力矩也应增大。但电机一点也不热,力矩也看不出有明显的提高。 ”

如果57的电机,1.8A电流,不算高。

“1、将输入到电机频率由6000Hz降为5000Hz?
3、进一步提高驱动器的电压,将33V提高到50V?”

可能会改善(不讨论频率数字了)。

“2、将1/4细分改为1/2细分? ”

可能使问题更严重。

网友B:
在驱动器允许的电压范围内提高供电电压,提高细分倍数数,原则上会有帮助。

另1500Hz和6000Hz是运行频率还是起跳频率?

楼主:
电机是2相4线,程序是:PLSR  K6000  D10  K200  Y000,电机实际速度是7.5转/秒。

说明书上规定额定电流是1.3A,现在已经提升到1.8A,按理说,电机应该发烫,可运行中的电机却一点也不热,大概就是40度吧。

网友B:
“PLSR K6000 D10 K200 Y000”中的“K6000"是指6000Hz的频率吗?有加减速过程吗? 失步发生在起停时,还是过程中?

楼主:
加速、减速时间都是200mS,800步/转,失步是发生在运行过程中,感觉到电机在抖动。

本人有一想法,好象电机的电流根本没有发挥到最大,不然的话,怎么一点也不热?

是否把电机的电流升上来,电机的转矩也就上来了?

网友B:
提高细分数,或提高电压试过没?

发热问题,建议实测绕组电阻,核算不同电流下的功耗。单纯提高电流,若电机已处于饱和边缘,力矩提高有限。

楼主:
今天将驱动器的输入电压由33V,提高到53V,经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机的输入电流由0.5A提高到0.8A,虽然该数值不准确,但用于定性分析仍是可以的。

电机的温度也有所上升,不过,仍在许可范围内,感觉到转矩也有所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将驱动器的输入电压由33V,提高到53V,经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机的输入电流由0.5A提高到0.8A,虽然该数值不准确,但用于定性分析仍是可以的。

电机的温度也有所上升,不过,仍在许可范围内,感觉到转矩也有所改善。

你是怎么感觉到转矩也有所改善的?说说你的感觉!!!

网友D:
选择这种带有控制+驱动+编码器的房案

***********QQ290372599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是2相4线,程序是:PLSR  K6000  D10  K200  Y000,电机实际速度是7.5转/秒。

说明书上规定额定电流是1.3A,现在已经提升到1.8A,按理说,电机应该发烫,可运行中的电机却一点也不热,大概就是40度吧。

 PLSR 这个指令是没有加减速的,推荐用drvi 或drva 指令。

楼主:
DRVI 及DRVA是 相对、绝对位置控制指令,有加减速控制,也属于开环方式,但本人的设备不需要。

PLSR 指令也有加、减速控制,“PLSR K6000 D10 K200 Y000”中的“K200"就是加、减速时间。

楼上可能将PLSY、与PLSR指令相互混淆了,只有PLSY没有加、减速控制,不过,仍然要说声谢谢!

网友F:
可能是厂商替我们选的电机小了,运行中偶尔失步,失步概率大约为10%,失步时大约丢失10%的转数。

失步也忒多了吧 电机温度在四、五十多 很正常呀 证明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做的好啊 还有不换电机的话降低频率即降低电机转速应该会好很多吧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确实是电机选小了。选电机时,本人依据厂方在网站上提供的参数、曲线,选择了57步进电机。根据这些参数,对照设备的负载需要,原以为电机应该有相当大的余量,届时可以适当的提速。可安装后才发现,所选的电机一点余量也没有,在1250PPS的速度下,一切正常。将速度稍微提高到1500PPS,就无法运行,时常失步,大约丢失10%的转数,也就是相差那么一点点。

现在才知道网站上的数据存在相当大的误差,与厂方工程师的答复,无法对应一致。本人估计,可能是为了防止同行窃取、竞争,故意所为。

不过经过多次咨询后,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并绘制了正确的矩、频曲线,目前正准备重新购买一台稍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B:
指标虚高透视着国内业界的无序竞争和业内企业的无奈。

网友G:
如果高速时还有丢步现象,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qq22810988

网友H:
这个在电机选型时应该看看电机的曲线图,看看在工作中需要达到的转速对应的输出力矩是否能达到要求

网友D:
预防丢步的另外一个好的选择是TRINAMIC公司的Coolstep的驱动芯片,因为其他的驱动器都是横流斩波驱动,电流是定值,而TRINAMIC的准里技术Coolstep芯片驱动电机是,可以根据负载的变化电流自动调节

这样可以避免丢内。

更多想请登陆:www.trinam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