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已知三相电流,怎么累加用电量?

楼主(2010-10-12):
用三个霍尔测量三相火线电流,怎么样累加用电量?(有单相电机,三相电机等)

是不是根流量累计差不多?每秒采集电流,进行累加?

网友A:
霍尔元件放在由相电压供电的线圈产生的磁场下,并其对应的相电流通过它,此时产生的霍尔电势Un = K*Uao * Iao,可见霍尔电势与相电源的电压Ua0与相电流的乘积成正比,即与该相电源的功率Pao成正比,我们将它经过放大变成成0-10V电压信号,再经过V / F转换变成脉冲信号,其频率(即每妙的脉冲数)=对应的功率值,这样就可构成功率表(即每妙的计数采样值即为功率值),电能=电功率 * 时间,所以对该脉冲的连续计数,就是累加用电量。不必采用先求出功率再进行累加的方式求累计用电量。下面画出一相的电路示意图供你参考。
          我是上世纪70年代用过霍尔片,那时霍尔片性能不太理想,温漂大,不知现在如何,如温漂大,对累计流量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在电路设计时应考虑如何消除或减小温漂的影响。

楼主:
你好,我是霍尔变送器电压0-5V信号直接进PLC,没有经过V / F转换变成脉冲信号这个步骤,要在PLC中实现这个步骤再进行累加吗?实际上求出功率再进行累加的方式求累计用电量也是可行的吧?

网友A:
你将霍尔变送器电压0-5V信号送入0-5V的电压模块吧,该模块输入5V其对应的数字量你一定会知道(从模块的参数里可以知道),这里假设它为Wm (可能为32000),由于V与W是一条过0的直线,它的转换公式就比较简单,输入5V时对应的是最大功率输出,比如=100KW,那么100 / Wm就是一个数字量的值对应的功率数,当数字量为Wx时,其对应的功率值Px为:

    Px=500*Wx / Wm

那么你就可以采用时间中断,每隔1秒采样一次数字量,再按上式计算求出瞬时功率值Px进行累加即可。上式的单位 : KW*S 如要求单位为:KW*H(即千瓦小时),还得除以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