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怎么计算用电量?

楼主(2010-10-12):
有单相电机,三相电机,其它单相负载等?是哪个公式?

网友A:
计算电流可以用公式:W=sqr(3)×U×I×cosΦ 来计算,公式里面的U、I为线电压、线电流。不用管具体是什么负载 。

楼主:
有单相电机,三相电机水泵和其它单相负载如PLC电源,仪表,等,就是计算整个污水处理系统用电,cosΦ取多少?

网友A:
可以按照0.8左右取吧。

网友B:
三相四线,怎么计算用电量? 如果都是单相负载,又是如何计算,? 是U*I*cosa,a=0.85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计算电流可以用公式:W=sqr(3)×U×I×cosΦ 来计算,公式里面的U、I为线电压、线电流。不用管具体是什么负载 。

你好,我采用的是采集三相的电流,这样 ,采集到的计算出来就有三个功率?因为三相电流不一定一样。所以你上面的公式只是计算一相的,再三相相加还是怎么做?

网友C:
三相电功率的计算有二个公式:1、P =1.73 * 线电压 * 线电流。  2、P =3 *相电压 * 相电流。公式2告诉你三相电的功率等于3个单相电的功率之和,你可以分别计算A、B、C 三相对0线的相电压(即3个220V的单相电)乘以对应的相电流,求出这3个单相电的功率后相加即可。

楼主:
谢谢wyb2866255 ,三相电流不一样的话,只能用公式2了,cosΦ 不用考虑吗?大部分负载是马达呢,有三相有单相的。

网友D:
用电量是不能计算的,因为电量是随时变化的,必须要由电度表计量,有功、无功都是。用瞬时值推算不准确。

网友C:
功率因数应该考虑,即在6楼二个公式都应乘以cosΦ ,无论三相电机,还是单相电机,其绕组都含有内阻,即阻抗角Φ都是存在的,电机的功率因数角即为绕组的阻抗角Φ,所以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电量是不能计算的,因为电量是随时变化的,必须要由电度表计量,有功、无功都是。用瞬时值推算不准确。

同意!用电量是不能计算的,只能估算,电机的功率因数是随负载随时变化的.

楼主:
对:GK368 关于引用李纯绪 的回复内容:用电量是不能计算的,因为电量是随时变化的,必须要由电度表计量,有功、无功都是。用瞬时值推算不准确。

同意!用电量是不能计算的,只能估算,电机的功率因数是随负载随时变化的.
内容的回复:

电度表总有工作原理的啊,再说估算也行啊,我是PLC计算的,给个公式,到时对照电度表再调整cosΦ 了

网友C:
如果用plc进行计算电路的瞬时功率及用电量的累计计算可选霍尔变送器来完成比较简单。
霍尔变送器是由霍尔元件及放大控制等电路组成。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当把霍尔元件放在由某相电压供电的线圈产生的磁场
下,并使该相电流通过它,此时产生的霍尔电势Un = K*Uao * Iao,可见霍尔电势与该相电的相电压Ua0与相电流Iao的乘积成正比,即与该相电源的功率Pao成正比。故可用它测量电功率,见下图:

如合理的设计激磁线圈、电流互感器等附加电路,使该相电路的功率输出由0---最大值时,霍尔变送器输出的电压为0-5V(这里包含cosΦ因素),将这0-5V的电压信号输入给PLC的0-5V电压输入模块,该模块输入5V其对应的数字量你一定会知道(从模块的参数里可以知道),这里假设它为Wm ,由于输入电压Ux与对应的数字量Wx的关系是一条过0的直线,它的转换公式就比较简单,输入5V时对应的是最大功率输出,比如=100KW,那么100 / Wm就是一个数字量的值对应的功率数,当数字量为Wx时,其对应的功率值Px为: Px=500 * Wx / Wm
那么你就可以采用时间中断,每隔1秒采样一次数字量,再按上式计算求出的值即为瞬时功率值Px,如将Px进行累加,其累加值即为累计用电量。上式的单位 : KW*S, 如要求单位为:KW*H (即千瓦小时),还得除以3600.”

网友F: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免费技术资料,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