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汇川1.04版PLC编程软件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0-10-12):
刚接触汇川PLC,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些麻烦。希望以后能够改进。

1.元件批注不能导出,也不能从外部文档中拷贝进去。

2.己使用的元件列表中的数据显示不正确,明明己经使用的元件在表格里却显示未被使用。

3.元件批注无故丢失。我明明把元件批注都填好的,也保存过了。但关闭软件,电脑没重启的情况下再次打开程序,就发现有很多元件注 都没有了。

网友A:
谢谢你,马上核实。

网友A:
我们开发工程师的回复意见:第1、2条下个版本加进去,第3条应该是使用问题。

上周五我们浙江市场部同事打过电话反映了这三个问题,是否就是您反馈的?

楼主:
有可能就是我反应的问题吧。我当时有跟你们技术人员通过电话。希望你们能尽快完善。而不只是说说。

网友A:
升级后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的,谢谢!

网友B(2010-11-30):
希望你们编程软件能支持ST语言,编程方式能向欧姆龙,比如欧姆龙的常客开,常闭他是用ON和OFF 表示,秒脉冲直接用0.1S来表示,很方便。功能输出还是用方块表示比较好看,不要象三菱那指令加参数,编程线用USB,祝汇川越来越好

网友C:
还是像三菱那样的指令形式好啊,占得屏幕空间少。像西门子 施奈德的PLC一个功能块指令占了好多行的编程空间,编程时要修改指令和前后对比指令,要翻几次屏才看完一段程序。

应该学一下基恩士的编程软件,编程过程中实时提示所输入的软元件的取值范围以及提示指令的参数输入格式,它的数学运算指令更简便,直接输入数学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两位的建议不错,谢谢了!

网友D(2011-03-03):
我用汇川怎么密码不能写上去呢

网友A:
对:xiaoyi304 关于

我用汇川怎么密码不能写上去呢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初始密码是空的。如果弹出了密码框要求输入密码,那就肯定是已经设置密码了;没设置的话,不会弹出密码提示框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V1.0.5及其以后版本已经支持您所提建议,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