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6.2里如何做个表格显示如下数据

楼主(2010-10-12):
结构数据:长度,宽度,重量,行号
结构数据1的变量 a,b,c,2
结构数据2的变量 e,f,g,3
结构数据3的变量 h,i,j,5
在wincc里怎么做个表
行号 长 宽 重量
2 a b c
3 e f g
5 h i j
这只是个简单的数据,变量比较少,假如我有上千个这样的变量,请问,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做个表格显示出来吗?请高人指点,坐等回帖

网友A:
如果导入的变量很多就要用到西门子的集成环境,wincc和step7里的变量可以直接引用。或者用excel导入。

网友B:
制作显示 还是要做报表啊 要是只是显示的话应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