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输入点数不够

楼主(2010-10-12):
大家直接看图,输入点数不 够

楼主:
这是第二幅,都是电脑PDF档拍下来的

楼主:
这个是第三幅,触点组合

楼主:
这个是使用内置寄存器定位的控制模式。我还是没搞懂绝对定位和自动模式绝对定位

楼主:
大家看看第一幅照片,为什么P2-12可以设置三个参数,搞不明白

型号是台达 0421-AB的 400W

输入点数有八个点

但是我现在要 1伺服启动  2定位脉冲触发  3 左限位 4 右限位 5急停  6 位置1    7位置2

8原点信号  9 回原点触发信号   10 点动进 11点动退

但是输入信号只有八个,好像触点可以组合

楼主:
但是我打电话给台达上海客服电话,说我们江苏客服在南京,给了我一个谢工的电话,他说不可以,除非用A2的 这个点数不够,大家帮忙看看那个上面说的组合好不好用

网友A(2010-11-19):
8原点信号  9 回原点触发信号   好像针脚就没有这两个,看看手册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

网友A:
定位脉冲触发,位置1    位置2   这三个是不是可以设为08,用一个针脚,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B:
不用A2的话,能不能用通信行吗?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用通讯控制和内部位置控制,不用plc高速脉冲输出,你解决了吗

网友C:
通讯控制,还没有怎么见过,高手讲下啊

网友D:
启动和急停可以合成一个信号。

左限右限可以通过外部电路合并到一点加启动信号里。

这样的话可以少两个点了。

可是不知道你是不是用PLC控制的呢。如果是,信号就只要启动;方向;脉冲就可以了。最多再加两个极限。

网友E(2010-12-31):
我记得好像台达AB系列伺服支持8点输入信号,5点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