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零线带电会引起漏电开关一直跳吗?

楼主(2010-10-13):
使用的是三相四线100A的漏电开关,这俩天一直跳.

断开负载后测得零线对地电压有100多伏,我还被零线电了一下,当时以为零线没电.

但是三条火线与零线的电压都是正常的220V.

由于供电所拉到总开关上的零线都有电,但是测得电压又正常,如果不用漏电开关的话就能正常使用吗?

但是又不能不用漏电开关,这怎么办?只能请供电所的人来查了?但是怕供电所的人测得电压正常又说是我内部线路问题.

大家帮帮忙解决下.

楼主:
三相不平衡吗?????

网友A:
零线与地之间带有负荷了

网友B:
这个查起来麻烦,期待高人有妙招。

网友C:
嗯!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有一相对地了,仔细察看一下公司电源总线的接头有没有漏线的地方吧!你也可以在总的断路器上把后边的电源断开的情况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现象。这种问题大多出现在三相四线制的接法中。

楼主:
我把后面的线路全部断开后,测得电压都是正常的,

用电笔测得零线有电灯亮,其中有一相火线用电笔测灯不亮.

应该是这相火线漏电了吧.这应该直接找供电公司来解决了吧?

网友C:
这样子找供电公司好像不好使吧!很明显是你们公司内部线路的问题了,要是说你把后边的线路都断开测还是不正常那去找供电公司,这个样子恐怕人家会收费服务的。

网友D:
把总开关关了,再量进线电压。问题不就出来了,如果是自己单位问题我建议。先用兆欧表摇一下,项线 对零线 地线。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单位里几台破车床老漏电,油污潮湿。我是把漏电脱扣调了下,地线收拾一下就好了。

网友E:
估计零线断线了,中性点不至于偏移这么多啊?

网友F:
分两步进行检测1、断开漏电保护器下桩负载连接包括N线,测量进线是否正常用电笔测量N线进线正常的不亮,如果亮找供电局。2、然后用摇表(没有就用万用表)对断开的下桩N线、PE(保护线)测量应该是不通的,通线路有故障。还有N线是否有断开。

网友G:
漏电开关检测(保护)的是出线段(负载侧)漏电的情况,这个供电所不管,他们只管到漏电开关,你的权限内肯定漏电了或接错了(三相四线制开关处你按火线、零线对应接了吗?)要不漏电开关怎么会跳。正常情况下,三相火线线与线间电压是380V,三相火线中任一相与零线间的电压是220V;如果有一线与线间测得的电压是380V,那么用其中一相与另两线中的一线相测(共四线),若测得值为380V,则另两线中所测的线为火线,另两线中剩余的一线为零线;若测得值为220V,则与上述相反。总之,你要找出谁是火线、谁是零线,问题出在那相(火线)或那两相(火线和零线)不要以为用电笔量是亮的就是火线,不亮或不太亮的就是零线,这种是错误的,你现在是找故障,你不是在看是否有电,你还没达到那一步,一定要用万用表测,建议查找火线与零线接触处的薄弱处(易磨损处,接头处),可能是一相火线与零线漏电喽!

网友H:
漏电开关的出线端(负载侧)漏电的情况,先手感一下总开关温度有没有过高,这两天有没有增加新用电设备,漏电开关对变频器很敏感的,应该是其中有一根线接地了,或者电源线进到分支配电箱进口处破损。实在不行就把各分支总开关拉下来,一路一路试,看看漏电故障在那一路。

网友I:
三相不平衡,造成中心点偏移,零线带电

网友J: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估计你的负载可能有漏电故障点.

楼主:
其实我已经把市电来线的4条线都断开了.就用万用表测得三条火线与零线电压都是220V,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都是380V.

这说电压正常吧?

但是我用电笔测就不一样的,三条火线有俩条亮,一条不亮,零线亮,但是亮度低.

这应该是不亮那条火线与零线漏电了吧?

只能是供电所的问题.因为我都没接上我内部线路.

可是如果安装普通开关的话却能正常用电.就是不能装漏电开关.

不用漏电开关却不能保护设备跟人身安全.

网友F:
用两个100W220V白炽灯串联成校火灯,再次测量下电源线,你上面测量的方法有可能有的数据是虚的,用校火灯测量看灯光的变化。380V最亮三根火线之间亮度是一样的,220V的火线与零线之间的亮度稍暗一点,三根火线对零线亮度相同不能有闪烁现象,那就是正常的。除此外有暗或亮或闪烁说明供电电源就有故障了。尽快通知供电部门来维修!有可能外部零线有故障造成零线带电,会造成裸露在外面的金属外壳都会带电,触电的危险!

网友K(2010-12-25):
应该是漏电开关后面有接地现象,可以用兆欧表检测每相对地电阻,包括零线。

网友L:
典型的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混接的状况。附近有单相接地,叫供电局查

网友M:
一根火线用试电笔测不亮说明缺相了,而零线暗些也正常,感应电!或者就是那根暗亮的火线与零线颠倒了并且那根火线还中间断线了

网友N:
断开进线开关测量一下进线零线是不是正常,确定是内部问题还是外部问题。

网友O(2011-11-02):
可能是零线和地线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短接形成了电位差

网友P:
单相接地了    呵呵 O(∩_∩)O~

网友Q:
N线有110V左右就是N线与PE线接在一起而已。

PE线有110V左右就是L线与PE经接在一起。

查故障时先断开各分支线的空气开关,发现某分支出故障,在将这条分支上的设备断电。正常就是设备出故障,反之就是线路和插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N线有110V左右就是N线与PE线接在一起而已。

PE线有110V左右就是L线与PE经接在一起。

……

1、N线与PE线短接,会造成N线漏电,会造成漏电开关漏电保护跳闸;

2、N线与PE线短接,不一定要出现110V电压;

网友R:
3、如果N线有110V或者更高的电压,说明单相设备有短路故障;

4、如果N线有110V或者更高的电压,说明单相设备有短路故障,但是不一定有漏电,所以漏电开关不保护动作,只有短路保护动作;

网友S:
如果火线和零线电流平衡,漏电保护器好像不会跳闸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如果火线和零线电流平衡,漏电保护器好像不会跳闸吧

电流不平衡、短路等等只要不漏电,漏电保护器不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