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停电保持继电器

楼主(2010-10-13):
我在一个程序里用了很多少停电保持继电器,当继电器有信号的时候(我用的是SET给他信号),我把电关掉然后在打开。为什么有些就就自动复位了呢,我程序里没有设定复位。这是为什么呢,求大虾帮助解释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A:
哪个型号的PLC? 我也想了解。

网友B:
告诉具体型号,不同系列的保持区域不一样。另外是否有部分地址被上电初始化给复位呢?

网友C:
看看手册吧,不要把特殊用途继电器给用了!

楼主:
SA和SS的,只是少部分会自动复位,然后我把它替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是不是上电系统初始化了一部分的M和D

网友E:
具体型号的具体地址好像不一样,要看手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