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对地电压220V

楼主(2010-10-13):
三相四线供电,测A相对地电压380V,B相对地电压380V,C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几十V,三相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而零线对地电压为220V,如何解释?

网友A:
你们现在的外围设备应该是零地混接了吧!C相有接地的地方,认真检查一下各个接头有没有破皮的吧!

网友B:
C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说明C相有接地的地方,好好检查下。

网友C:
1、你的是三相四线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

2、C相火线接地:

1)测A相对地电压380V,

2)B相对地电压380V,

3)C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几十V,

4)三相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

5)而零线对地电压为220V

网友D:
赞同楼上的看法你测是三相四线不接地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没有和地线相连接。

网友E:
供电侧把零线接地错接成C相接地。

网友F:
1、你的是三相四线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

2、C相火线接地:

1)测A相对地电压380V,

2)B相对地电压380V,

3)C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几十V,

4)三相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

5)而零线对地电压为220V
赞同楼上的看法你测是三相四线不接地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没有和地线相连接。

网友G:
C相线接地了!!!!

网友H:
你把C相线接地了,可以再测一下A,BC三相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接地后为什么漏电保护器不跳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地后为什么漏电保护器不跳闸?

1、接地点不在漏电保护器之后,也就是接地点不在漏电保护器的保护范围内,所以不跳;

2、如果接地点在漏电保护器之后,也就是接地点在漏电保护器的保护范围内,漏电电流大于漏电动作电流参数,应该跳;

网友C:
3、如果接地点在漏电保护器之后,也就是接地点在漏电保护器的保护范围内,漏电电流大于漏电动作电流参数,应该跳;没有跳,是因为动作电流参数选的太大,或者漏电电流太小;

网友C:
4、如果都不是,那漏电保护器本身是坏的;

网友C:
5、总的来说,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的原因是:

1)接线错误;

2)参数选的不合适,或者没有动作原因;

3)质量问题;

网友I:
漏电保护是检测输入(漏保)电流和输出(漏保)电流的差是否为零,不为零(15mA以上),保护动作。你那既然是三相不接地供电系统(IT),漏保当然检测不出漏电了,所以不动。

低压供电不允许采用IT系统,工厂供电也没有TT系统,你这不接地系统挺危险。

网友J:
接线标识错误,造成接线错误。明摆着导线标识错误!并不是供电制式的问题,一看还是TN-C标准制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你的是三相四线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

2、C相火线接地:

1)测A相对地电压380V,

2)B相对地电压380V,

既然是三相四线不接地系统,何来的对地电压

3)C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几十V,

4)三相火线对零线电压220V,

5)而零线对地电压为220V

网友L:
你的线路标错了,导致后级线路将错就错-----把C相线与PE线颠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接线标识错误,造成接线错误。明摆着导线标识错误!并不是供电制式的问题,一看还是TN-C标准制式!

1、如果是标识错误,接地的C相与地应该是金属性接地,对低电压为零,不应该是“几十V”;

2、所以楼主的条件不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三相不接地供电系统(IT),漏保当然检测不出漏电了,所以不动。……

1、IT系统如果很小,就几十千瓦,对地分布电容小,接地漏电流很小,漏保不动作;

2、IT系统如果很小,就几十千瓦,对地分布电容小,接地漏电流很小,漏保不动作,这时接地相对地电压为零;

网友C:
3、楼主的条件是接地相对地电压为几十V, 说明漏电流远远大于几十毫安,应该动作;

楼主:
电压表指针一支接触相线,另一支插地面,其中的两相对地都是380V,另一相对地几十V ,而零线对地220V!变压器的中心点不接地,他们都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接线标识错误,造成接线错误。明摆着导线标识错误!并不是供电制式的问题,一看还是TN-C标准制式!

如果标示错误,三相相线中有一根是零线,而零线变成了火线,为什么测量三相对零线的电压都是220V呢?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其中肯定有一根对所谓的零线有380V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低压供电不允许采用IT系统,工厂供电也没有TT系统,你这不接地系统挺危险。

1、IT系统,在供电范围集中的情况下,是一个最安全的系统;

2、重要的部门,如军火库,等自发电系统,大多采用IT系统,单相触电事故少,如楼主的系统,接地的情况下,系统正常运行;

楼主:
三相之间的电压是380V 的,没变。如果按照高压供电可以解释为其中的一相接地,线电压不变而其中的一相对地电压为零,另两相的电压升高1.732倍

网友C:
3、在大城市,供电范围分布广,且联网的情况下,不允许采用IT系统,是因为分布电容大,漏电流大,接地危险性大增;

楼主:
个中原因还没说清楚,请大家继续发表高论

网友M(2011-05-05):
我这里相同情况 楼主找到原因没有哦

网友M:
我这里相同的情况,发现相对地电压很低的那相接地了, 用断路器把那条故障支路切开后就恢复正常了。一相接地后,零线对地电压变成相对电电压升至220V,相对地电压升至线电压380V。

网友N:
1、因该是地线断路,C相漏电。

网友O:
应该是零线断了。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都是零线的保险烧了。

网友P:
你公司采用IT系统,三相四线,C相接到地线上了,我公司上次也这样,查了半天都没查到,刚开始以为零线有问题,从配电柜拉了一根零线检测,发现C想问题。

网友Q:
接错线拉贝。。。。。。。。

网友R:
零线断了,三相电压平衡程度决定各相对地电压。

网友S:
我看了回帖后,不难看出 有的人对工厂供电概念模糊,原理不懂。提问者可要慎重辨别回帖正确是否哦!

网友T(2011-11-03):
楼主的问题在现实中存在的。IT系统用了中性线,有了220V电压。但这种运行方式很危险。

网友T:
IT系统用到中性线这种运行方式很少见。查不到任何相关的依据。IT系统是不用中性线的,IT系统在高压系统用的多。低压380V系统鲜见。系统负荷不平衡时中线对地有电压,单相接地中线对地电压220V。很危险的。楼主多保重了。

网友U:
三个相线中的一个相线C与地线被弄颠倒了!所以其中C相线被当做地线,另外两相对这个假“地线”都是380v,零线对地线自然只有几V的电压(几乎为零),而A、B相线对零线是220V也是正常,同时“地线”(实为C相)对零线当然也是220V

网友V:
零线成了火线呀,危险        ……

网友J:
引用 网友U:
三个相线中的一个相线C与地线被弄颠倒了!所以其中C相线被当做地线,另外两相对这个假“地线”都是380v,零线对地线自然只有几V的电压(几乎为零),而A、B相线对零线是220V也是正常,同时“地线”(实为C相)对零线当然也是220V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现场测量结果。

网友W:
零线应该开路了吧!这样很危险的

网友X:
1,测A相对地电压380V,B相对地电压380V,C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说明C相有接地的地方

2,而零线对地电压为220V,解释为零线应该开路!这样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