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变频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0-10-13):
一次上夜班出现个怪问题:有一条传送带由1.5KW的电机带动并用安川变频器进行控制,由外部电位器进行速度控制,按下启动按钮时传送带不转,观察变频器STOP灯闪亮且OP面板上的U1-01无频率显示,但实际测得有模拟量电压输入,把此面板与别的面板对调都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能详细点儿吗?对调都正常是什么正常啊?电机转了吗?QQ:408206719

网友B:
深圳市华天兴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为您提供最好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网址:www.huatianxing.com.cn

网友C:
参数更改了吧    内外控的参数看看   面板对调和参数没干系   安川什么型号的

网友D:
stop灯亮说明没有输出驱动,但不意味着输出端一定就是零电压信号。楼主应该先查明stop状态的原因

楼主:
对不起各位,最近忙没有回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U1-01,我通过说明书查看到它是监视输入频率,那么就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有模拟量输入电压,u1-01就该显示数值是吗?

楼主:
对sxiaodong的回复:对调以后就是两个面板的u1-01都有电压了,而且电机也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