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B系列与AB系列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0-10-13):
如题,,主要是性能方面.

网友A(2011-08-17):
您好!AB系列比B系列伺服的响应频率要高,AB系列为450Hz, B系列为250Hz。另外在驱动器的接口、操作面板上有差异。

网友B(2011-10-08):
內部功能會多一些,比如內部儲存單元等

网友C(2011-12-20):
价格也有差异。哈哈。

网友D:
之前我们公司的人说我们的伺服比台达B2的响应高,我一直觉得不可能,这下看了还真是!我们的都有450HZ!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