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0-10-13):
有一台PLC工作时,其中有一段程序无输出,输入信号正常,其余都工作正常,请告知故障原因。

网友A:
一种可能是双线圈了,具体你说说清楚。

网友B:
检查一下输入信号是否满足输出的条件,如果没有满足,检查输入点的问题吧!

网友C:
可能输入条件不满足,或是遇到没有满足执行条件的子程序、或是跳步程序、也或是主控程序了。

网友D:
在线看程序运行有无输出,有时是输出模块的故障。

网友E:
检查一下输入信号是否满足输出的条

网友F:
监控状态看看,是程序出问题了吗?如果不是,则硬件有故障

网友G:
原来工作正常吗?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出现的故障?

网友A:
双线圈输出,只有最后面的有效。

网友H:
把你的情况说的具体一点,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I:
输入点不满足输出条件,再就是双线圈输出,输出模块出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0。

网友J:
你在说清楚点,这种情况太多了。程序问题,中央控制器问题,接线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在使用中突然发生的,总也没找到啥原因,以前换过PLC,是厂家换的,我怀疑是锁了程序段。或是用了计数指令。

网友K:
监控一下程序就可以了,可以看到什么问题,然后解决不就OK了

网友L:
如果输入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不输出,那可能在这段上的输出点式双线圈输出,在后面还有线圈且其条件不满足

网友A:
 能把那段程序拉出来看看吗.锁定不起作用,补台可能.

网友M:
请检查本段程序以后部分,有没有出现双线圈或使本输出复位的的指令!

网友N(2011-06-16):
双线圈输出,就会使输出模块没输出,你看看是不是你输出地址重复了

网友O:
估计是跳转指令,跳过了一段程序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可能输入条件不满足,或是遇到没有满足执行条件的子程序、或是跳步程序、也或是主控程序了。

网友Q(2011-09-14):
钱给清了吗?要是还有一点.........哈哈..

网友R(2011-12-01):
20楼的说的情况很有可能的!

网友S(2012-08-17):
施耐德PLC、模块、CPU等产品销售请联系13024178619    ,QQ87404871  .

大批量法国施耐德总公司拉回来的二手产品

质量上乘,价格合理。型号丰富,欢迎咨询

网友T:
仔细检查下程序!!!!!!!!

网友U(2017-01-21):
不知道你的条件满足了没!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点都没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