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驱动步进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0-10-13):
我想用PLC驱动步进电机,但步进电机的控制脉冲是+5V,不知这个5V和PLC应如何连接,如果有24V的电源,串接一2K的电阻是否可行。另:如果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是否可直接驱动接触器和继电器。

网友A:
这个取决于你PLC输出类型,如果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型,+5V连接,只需要将5V的负与输出COM端连接上;输出端与脉冲输入端直接连接就可以。如果有24V的电源,串接一2K的电阻理论上是可以的。PNP的话比较复杂,具体要看实际情况。

如果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和继电器,前提是后两者必须是直流型的,切最大线圈工作电流不能查过晶体管工作电流。

网友B:
一,接Y000或Y001;二,用1PG模块。

网友B: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和继电器

网友C:
PLC输出是负,直接接驱动器PU-,24v+串2K电阻接PU+,还有DR是方向信号,MF数控释放信号,看你的需要,选择使用,至于晶体管输出的PLC能否驱动接触器和继电器 这要看电流,一般情况驱动24v继电器没问题,接触器的话如果电流大,建议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D:
类似的项目我做过,串接2K电阻是可以的,最好串接2W以上的5W的最好,建议每轴串接一个,否则插补时电压衰减,驱动器容易不动作,正极串电阻,负极接COM口发脉冲。晶体管驱动24V继电器是可以的,接触器最好别试。

网友E:
按照接线图,很好接,PLC输出你只要是5V形成一个回路肯定能转起来!

网友F:
看驱动器的说明书,会有一份说明让你在哪些地方串电阻分压的,至少我用的驱动器不是直接接2K的电阻。事实上,我们都是直接用+24v接+5V控制电压驱动器的,用下来没出过什么事...白山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