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驱动步进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0-10-13):
我想用PLC驱动步进电机,但步进电机的控制脉冲需要的是5V的电压,如果用24V的电压可否串接一电阻来解决,如果可行串接的电阻是多大,具体是如何连接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加个电阻就行了

一般驱动器的手册都说明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阻就行了

一般驱动器的手册都说明了

www.ytleader.cn

2K左右的电阻就行。你可以加上电阻量一下电压。

网友C: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接法。此外,通常如果是24V电压,串联的电阻是2K,如果是12V电压,串联的电阻是1K。

但也有不同的,具体的应该参照驱动器的说明书。

楼主:
请问yjig,第一幅图应该是NPN输出型的吧!再次感谢。

网友C:
应该是吧,电子方面我不太熟,不过以上的接法,一个是共阳,一个是共阴。

如果PLC脉冲输出公共极(COM0与COM1)是+的话,那么应该是共阳接法,反之是共阴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