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C235怎么使用

楼主(2010-10-13):
我的是32EH2的PLC,一个程序中不好同时使用2个SPD指令,想用C235高速计数器来实现对脉冲的计数,转速能够实时的显示出来。有程序的说明最好!

网友A:
高速计数 乘除运算 没什么别的特殊的

www.ytleader.cn

楼主:
把C235里面的值进行运算,作为转速的显示?假如从测速的那个线接过来,接到X0上,C235读到的就是脉冲数,对这个数运算就解决了吗?

网友B:
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用DCNT C235  D882中D882的设置为K60,监控的时候看到C235的数值超过K60还一直计数,这是为什么?

网友C:
这样只是计数到60计数器置位,并不会自己复位,你可以再加一句指令,c235的触点将C235的值RST.

网友D:
加减乘除运算被,把对应关系搞好就可以了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