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中的TIMH指令

楼主(2010-10-13):
    我是新手,弱弱的问个关于TIMH指令的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我在OMRON CPIH编程手册中看到------TIMH(015)指令的功能说明是:1、定时器输入为OFF时,对N所指定的编号的定时器进行复位。2、定时器输入为off变为ON时,启动定时器,开始定时器当前值的减法运算。定时器输入为ON的过程中,进行定时器当前值的更新,定时器当前值为0时,将时间到时标志置于ON。3、时间已到后,保持定时器当前值以及时间到标志的状态。若要重启,需要将定时器输入从OFF变为ON,或者(通过MOV指令等)将定时器当前值变更为0以外的值。-----我想问的是,那TIMH是定时开还是定时关的呢?比如:TIMH  0000 #20,是不是-----定时器得电后,定时器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定时器就开始计时,计时0.32ms后,定时器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定时器断电后,定时器里的数值又由0-->#20?---请问这样理解正确吗?如果是这样的,那TIMH就是延时断开定时器,对吗?它的常闭触点在定时器得电之后就断开0.32s,然后闭合,是这样吗?(看程序逻辑好像不是这样的,稀里糊涂了@_@)

网友A:
有个延时的问题点,参阅资料,就能摆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