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机顺序启动的间隔时间设定?

楼主(2010-10-13):
生产线电机总装机功率约为:200KW,最大电机功率22KW,最小0.75KW,有的有变频器,有的没有变频器,因为生产线开动对电机的先后启动有要求,有的要先启动,有的要后启动,有的可以同时启动。我为了减少操作人员的失误及操作次数,安装可以单个启动的同时,还安装了一键启动按钮,即按下一键启动按钮,生产线就会按照你设定好的顺序启动电机。问题:
1、每台电机启动的间隔时间设定多长才合理?包括:工频与工频之间?工频与带变频器启动之间?带变频器启动与工频启动之间?(不要考虑生产工艺,只从电气负荷上考虑)

网友A:
就起动间隔来讲好象没有硬性规定,主要取决于你的生产线的电力线的粗细,(承受电流的能力),总开关的耐受功率,所以你的问题还是要由你自己检测生产线后,通过计算来决定.

网友B:
有计算公式,考试遇过,但一直没查到,我也要关注下这贴

网友C:
如果工艺上没有特殊要求,可以考虑将电机之间的启动间隔稍微增长一些。

网友D:
在你变压器和你所铺设电缆允许的范围之内具体的间隔时间要根据你的加工工艺和操作流程而设定

楼主:
电力的电缆的初期选择及开关器件的初期选择未考虑这一因数,也不应考虑这一因数。

本问题的提出:只从电力线路负荷、对电网的冲击等等因数分析

是否要等到前一台电机完全运转后再启动下一台电机才算合理?这样电流最小,也不会形成启动电流叠加。

楼主:
都来谈谈你们的看法啊!

网友E:
如果只从电气负荷上考虑,那么只要前一台电机已进入正常运转状态,即起动已结束,后一台电机就可跟着起动了,也就是说间隔时间由前一台电机的起动时间决定。当然对某些电机可以按排同时起动,只要供电设备允许。

网友F(2010-12-25):
应根据变压器容量的大小,一般先启动大功率设备,在启动小功率设备。这样不会造成电源电压骤降引起跳闸。

网友G:
30秒就够了

网友H:
20秒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