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与1N,1N与2P,3P与3N,3N与4P,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10-13):
1P与1P+N,2p与1P+N,4P与3P+N,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难难难。没听说3N是什么意思。我只看到1P 2P(DPN) 3P 4P(ELE)。

楼主:
1P与1P+N

1、1P即一极的断路器,一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

2、1P用于照明电路,不设漏电保护;

楼主:
3、1P+N也是一极的断路器,二个输入端,二个输出端;

4、1P+N也是一极的断路器,多一个零线N输入端,多一个零线N输出端;

5、1P+N也是一极的断路器,相线L的进、出端之间有通断触点,零线N的进、出端之间没有通断触点;

楼主:
6、1P+N用于单相插座电路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楼主:
2p与1P+N

1、2P 即二极的断路器,两个输入端,两个输出端,两个触点;

2、1P+N是一极的断路器,二个输入端,二个输出端;

3、1P+N的价格便宜,N线直通,只有L线有触点;

网友B:
乱了啊,没有开关叫1N的,只有1P  、1P+N  2P  3P  3P+N  4P       其中+N的意思一般是N极不具短路过载保护,但有分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了啊,没有开关叫1N的,只有1P  、1P+N  2P  3P  3P+N  4P       其中+N的意思一般是N极不具短路过载保护,但有分断功能

应该是1P、1P+N、2P、3P、3P+N、4P

楼主:
引用 网友B:
……N极不具短路过载保护,但有分断功能

1、一般是直通的,且没有保护作用,所以用N;

2、如果有分断功能 ,就是一个极,就是2P,不是+N;

网友C(2010-12-03):
刘老师说得对!

网友D:
希望刘老师能多多指导大家!

网友E(2011-01-02):
P是极数,N是表示带不带零线。1P就是1极开关1N就是一极加零相极。依次类推

网友F:
学习了,偶一直是想当然加不尽然的似是而非。

网友G: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网友H(2011-03-16):
  路过,学习中,不过越学越糊涂了,看来还是要自己找个开关看看!

网友I(2011-05-12):
学习了。,,收益匪浅

网友J:
1N用于单相插座电路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K:
俺就觉得6楼说的对

网友L(2011-06-18):
引用 网友B:
乱了啊,没有开关叫1N的,只有1P  、1P+N  2P  3P  3P+N  4P       其中+N的意思一般是N极不具短路过载保护,但有分断功能

网友M:
有些开关也是叫N 的比如DZ47N3C32  就表示DZ47  3极的 C型 32A

------------------------------------
http://wbgk.taobao.com /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等。

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各大品牌低压电器(接触器,按钮开关,断路器等)

楼主:
1、只有1P 、1P+N 、2P 、3P、 3P+N、 4P 的断路器,其中+N的意思是直通中间没有触点,没有保护。

2、我的叙述有错误,已经改正,谢谢各位。

网友N(2012-05-20):
对:刘志斌关于引用松夏电气 的回复内容:……N极不具短路过载保护,但有分断功能   1、一般是直通的,且没有保护作用,所以用N;2、如果有分断功能 ,就是一个极,就是2P,不是+N;同意。

网友O(2012-06-24):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