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齿轮比相关参数如何设定?

楼主(2010-10-13):
一台镗铣床X轴式齿条传动,齿距是25.133

15齿的小轮与齿条啮合滚动。与小轮同心的大轮与前级的蜗杆传动比是1:31

蜗杆一端的齿轮与电机的齿轮传动比是1:5

那位知道西门子802DSL参数中的31030(丝杠螺距)设定多少?

31050(减速比分子)设定多少?

31060(减速比分母)设定多少?

如何计算出来的,请说明公式!

请知情者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呵呵,等待有人来解答啊。

网友B:
这个东西,还用在这里找吗

先把减速比算出,然后,看下那个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