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400 2线启动问题

楼主(2010-10-13):
大家好。我用PF400 208A的变频器,2线制启动后电机一直在转。监视输入输出频率都为零。没有模拟量输入。

这是因为自身的设置了一定的启动频率吗?还是要校正变频器的零点?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應該是設置問題,樓主恢復一下出廠值。

樓主怎麼會用2相啟動的。

楼主:
别人设计好的。我就按他的图纸接线调试了。A175滑差补偿2HZ,取消掉就好了 。不过,不知道对后面有没影响。不管了。

网友B:
是的,一个是A175影响.一个是起动BOOST有可能影响到开机缓慢自转.

这是AB的VF控制型风机泵变频器.到了矢量型变频器如PF7就不会这样了.PF4标准设置就应该把A175之类的SLIP&HZ设为0.不会对后续工作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