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软件与宏电H6221 GPRS MODEM

楼主(2010-10-13):
请问力控软件怎么与宏电的 GPRS MODEM  H6221  连接 来发短信报警?

H6221  要发送AT指令, 力控里边的手机报警组件  可以直接与H6221连接发送短信吗?

网友A(2011-05-18):
发短信要GSM短信模块吧。

网友B:
需要短信猫!!!!!!!

网友C(2011-09-30):
EBD3D2_100A探针
产品介绍:
EBD3D2-100A是多功能高深宽比及高分辨率电子束沉积探针。
Nanotools ® EBD3D2-100A 探针设计用于非接触/轻敲模式,特别适合于工业自动化原子力显微镜在线过程控制使用,重要特性是在高深宽比测量中优异的使用寿命以及可靠性。
EBD3D2-100A 探针是电子束沉积材料,探针高深宽比针尖部分是由高密度、类金刚石碳材料制作而成,显示了与其他普通针尖更优越的性能,如高深宽比、疏水表面性能、高硬度/弹性模量、低热质以及耐磨性能,另外这种高密度碳材料探针可以消除探针表面静电。这种材料可以使探针获得像金刚石一样的持久性,同时具有高分辨图像扫描性能。通过 Nanotools ®专利的电子束沉积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极其对称、纳米精度的坚硬、刚性的高深宽比探针。
技术参数:
针尖 形状: 锥形
长度: 2000 nm(+600 nm)
直径 距针尖 1000 nm 处: < 100 nm(80 - 100 nm)
半径: 5 nm(< 10 nm)
倾斜补偿: 3度 ±0.5 度
悬臂 长度: 125 m
宽度: 30 m
厚度: 4 m
弹性系数: 42 N/m
振动频率: 320kHz
镀层 针尖: 无
悬臂背面: 30 nm 厚铝反射层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D(2012-11-24):
楼上的没价值啊啊啊啊

网友E(2015-04-30):
本文介绍了GRM-OPC-SMS实现力控发短信的方法!
原有的组态王厂务监控系统中,当有警报出现时由值班人员查看并通知相关人员处理。有时当有重要警报出现时,可能由于值班人员疏忽而延迟了处理时间从而对生产或安全造成影响。
GrmOpcSMS 是一个短信发送与管理软件,可以从OPCServer 读取数据,比如从Intouch,Wincc,Ifix,组态王,力控等,读取数据并按照客户的要求处理,再发送到报警短信指定手机上。

力控发短信基本原理:
1. 巨控GRM-OPC-SMS报警器通过485和电脑连接(可选购USB-485或者232-485转换设备),在运行系统的系统配置中要设置和电脑连接的串口号。
2. 电脑上的力控组态软件作为OPC Server(市面上主流组态软件如力控,组态王,WINCC,INTOUCH,IFIX, RSview32均可做为OPC Server,且无需额外配置)

3. 开发时,只需在开发系统GRMOpcDev3中,浏览力控组态软件的变量,并定义报警条件,发送目标,报警短信内容等。也就是说,组态软件只是提供数据给GrmOpcSms系统,本身不用做任何改动,其他和短信报警相关的工作配置全部在GRMOpcDev3完成。

4. 运行时,巨控GrmOpcSms运行系统作为OPC Client,从力控组态软件获取数据。
5. 根据预先定义好的报警条件,巨控GrmOpcSms控制GRM-OPC-SMS报警器在条件成立时,发送报警短信。

力控发短信功能介绍:
1. 力控的配置无需任何改动,只是做为OPCSERVER提供数据,简单易行。
2. 每个报警可以单独设置值班人员,报警重复次数,报警延时,报警间隔。
3. 可设置为报警重复发送,直到发短信确认为止。可实现分级发送,比如报警时,先发送给现场人员,一段时间仍未解决,发送给工程师,依次类推。
4. 可实现发短信修改参数,控制系统运行。
5. 所有短信控制,报警确认,报警短信都有记录可查询,可供导出表格,打印。
6. 可实现黑白班值守,不同时间段发送给不同的值班人员。
7. 可实现定时发送信息到值班人员,或者值班人员发短信主动查询,随时掌握设备信息。
8. 在运行时,可以随时按组或者将单个报警暂时禁用,启用,最终用户可以直接修改值班人员手机号。

力控发短信可靠性保证
1. 采用真正工业级的短信模块。模块完全按照工业现场设计,-40-85度宽温运行,具备极强的电磁抗干扰能力。
2. 业内首家具备通讯自诊断和自恢复功能,采用双重看门狗设计,稳定性高。
3. 组态软件死机或者被无意退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4. 电脑硬件故障或被关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5. 模块或者电脑停电,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6. 模块和电脑之间,485通讯异常,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网友F(2016-12-10):
讲真心话,我调试了宏电的DTH7710 调了半个月都没成功。他们也不搭理人,问多了竟然嫌我们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