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PI/USB编程电缆 会不会烧坏串口?

楼主(2010-10-13):
各位,我是菜鸟大学生,最近在做一个PC机和西门子PLC通信的实验。由于我的笔记本没有RS232接口,所以只能打算去买USB的线。请问这种线会不会烧坏串口(或者USB口)?

还有,我们学校实验室里用的都是RS485/RS232电缆,如果我换一根接到我电脑上,会不会影响STEP7 MicroWin32的运行?

最后,如果我选用一根RS485/USB电缆和PLC连接,PC机使用VC++.NET(VS2005)编程,那么PC上的程序是应该写成USB通信还是写成串口通信?如果是串口,我就可以用MSComm控件或者SerialPort组件,如果是USB的话,就麻烦多了。

望各位前辈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USB的话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虚拟为串口的,VC++的程序一样可以,还是串口的

网友B:
怎么可能会烧坏!用串口,MSComm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建议你购买价格相对贵一点的USB/com适配器

网友D:
西门子编程电缆只有2种,200的编程电缆USB-PPI+.232-PPI+,这俩种原装的都不会对你电脑和PLC造成损害。另外一种是新型的USB-MPI+ s7-200到400的通用产品,这个价格高,一般学生不会使用,前两者建议选德国西门子原装。价格600-700之间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西门子编程电缆只有2种,200的编程电缆USB-PPI+.232-PPI+,这俩种原装的都不会对你电脑和PLC造成损害。另外一种是新型的USB-MPI+ s7-200到400的通用产品,这个价格高,一般学生不会使用,前两者建议选德国西门子原装。价格600-700之间参考。

呵呵,西门子官方也不推荐热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USB的话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虚拟为串口的,VC++的程序一样可以,还是串口的

感谢这么多人回答!请问虚拟为串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当做是RS232来写C++程序?比如用MSComm控件?

网友C:
对:iamsbha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USB的话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虚拟为串口的,VC++的程序一样可以,还是串口的

感谢这么多人回答!请问虚拟为串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当做是RS232来写C++程序?比如用MSComm控件?
内容的回复:

虚拟为串口,就是说相当于将PC机扩展出一个串口了。当然这个串口已经占用了一个USB口了

楼主:
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貌似S7-200的PPI/USB电缆是不支持自由口通信的.......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进行串口通信啊?

网友E:
如果是自由口通信的。S7-200的USB/PPI电缆不能通过该通讯口与PC通讯

网友F:
我买了根usb的  要700大洋!!!!!!!!!!感觉贵了!!!买的事后边上还有跟30元的  没敢买!!!!怕烧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