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用变频器带动电机,电机会有噪音,而用接触器控制就没有!

楼主(2010-10-13):
请教为什么用变频器带动电机,电机会有噪音,达到50HZ后噪声较小,而用接触器控制就没有.有什么办法消除或降低用变频器而引起的噪音呢?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还有我用一台7.5KW的三菱变频器带一台7.5的ABB变频电机就有噪音,但我用一台国产变频器(海利普)带一台国产的普通电机声音却很正常!!!真是无语!!!

网友A:
应该还是调试问题。或者在不同频率下造成。如果噪音超过了感觉就查一下。

网友B: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个电抗器吧,消除谐波的。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