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编程软件Proficy ME的问题

楼主(2010-10-13):
在自己的机器上刚安装的GE编程软件Proficy ME,却因为site code与另外一台机器上的不同,导致了授权文件没法应用。请问有没有免费的授权文件或者授权码?最好是与site code对应起来的。或者site code是不是导致授权文件无法应用的原因?另外求一些关于这个编程软件的一些使用资料,拜谢!~

网友A:
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招。

在自己的电脑上先做一个GHOST镜像。

然后把自己的授权MOVE到另一台机子上去。

接着把自己的电脑还原系统。

二台电脑都有授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