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并行输出形式的问题及对策

楼主(2010-10-13):
    绝对值编码器并行输出形式,在低位数的单圈绝对值中较多,这种输出,可直接连接各种PLC的多个开关输入点,每一位输出连接一个点,以电压的高低直接判断0,或1,不另外需要其它输入模块,通用及方便,受到用户使用的欢迎。但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使用中,我不推荐这种输出形式,有客户来询问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并行输出形式,我告知我们不做,并且国际上专业的编码器厂家如德国海德汉、德国Sick-Stegmann等,其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都没有这种并行输出的形式。从产品技术角度来讲,并行输出的技术要比SSI、RS485、总线输出等容易做,可为什么专业的编码器厂家都不做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上如使用,会有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安全问题,很久以前我也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问过德国海德汉,回答的很直接:安全问题!现在我简单介绍这种形式的问题及推荐的对策:

一, 编码器的功耗及损坏率问题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其输出位数较多,大多为二十多位,最少的也有16位,如作为并行形式输出,就是有20根左右的引出线对应每位输出,每位输出电流在20~30mA间(输出带载有效为1时),以保证信号的带载推动能力,以24Vdc工作电压计,最大输出功耗就有可能约在12-15瓦,加上多圈编码器本身空载功耗近5瓦,在编码器这么大小的一个空间里,要承受可能最大的近20瓦的功耗,相当于点了一个电灯泡,散热并不好做。这对于电源模块、编码器组件、输出零件都增加了损坏可能性,而且那么多位输出,只要有一个输出位损坏,这个编码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样的损坏概率随着输出位数的增加而增加。

二, 编码器的输出电缆线问题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如以并行形式输出,就需要20多芯的电缆及接头,如编码器信号传递较远(如10米以上),这种电缆就要选择较粗的芯线,以保证信号的质量及电缆内芯不容易断,而这样的电缆成本就很高了,对于电缆的质量及连接可靠性的要求也就要高了。

三, 使用成本问题
使用成本不仅仅是考虑到并行输出编码器自身的价格,还要考虑连接的电缆,接插件,及编码器的损坏更换率,根据上面一、二的介绍,这种形式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其使用成本就不低了。

四, 编码器的信号可靠性及安全问题
也有客户说,他过去也用过这种形式的,也没有出现坏。的确,上面说的是一种损坏可能性,这种形式是损坏可能性较大,我也碰到多次有用户使用这种形式的编码器损坏。而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信号的可靠性的判断,并行输出形式,无论是某一位内部输出的损坏,还是某一根芯线的断头、连接的不良,其反映的只是电压低,数据始终为0,在格雷码转换为纯二进制码后,反映的就是乱码,而且很难判断出错位,相比较其它的输出形式,这种出错概率大很多,且无法判断,对实际使用就带来很大的安全性问题
例如较长期时间停电后的再通电,由于不知道前次的数据,如20多位中,长距离多芯线的连接(或输出位),只要有一位以上的(或输出位)出现问题,根本无法判断而可能数据完全是错误的,由于芯线较多,这种概率大大加大,这在安全性设备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而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使用,恰恰是停电后再工作的安全性要求。

五, 并行连接的解决方案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输出选择,根本的方法是不选用并行输出形式。但是,由于其他的输出形式(如SSI ,现场总线等)对PLC的模块选择有要求,而所有的PLC都可以通过多个开关输入点直接连接并行信号,以电压的高低直接判断0,或1,不另外需要其它输入模块,通用及方便,这就是客户希望选用并行输出的原因。有没有既避免或减少上面说的问题,又可以继续的并行信号连接,而继续“通用及方便”呢?我们推荐的方案是选用串行信号输出的编码器,在较长距离信号传输后,在PLC端通过一个35毫米导轨型“串转并”的模块(SSP),转换为并行信号,再连接PLC。这个方案的特点如下:
1. 做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厂家,几乎都有SSI串行信号的输出,而且价格较低,产品成熟。
2. SSI串行输出形式,编码器本身的功耗低,连接线少(含电源线仅6芯线),对于前面的一、二、三的情况,就要好很多。
3. SSI串行信号的连接,只要有一个芯线连接不好,就出错或没有信号,而不是乱码影响判断。
4. “串转并”SSP模块紧邻PLC,尽管也有功耗及连接上的问题,但功耗远离编码器,可散热;连接紧邻PLC,可检查方便,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5. 编码器对外的电气连接是通过SSP模块的,输入的电源隔离,输出的信号隔离,编码器损坏的概率大大降低,SSP模块的输出信号是推挽式,含短路保护,损坏概率再次降低,即使模块损坏,维修极为方便而节省成本。
6. 从成本上计算,增加了一个SSP模块成本,但是SSI编码器价格下来了,电缆线成本节省了,SSP输出的信号PNP和NPN兼容,可连接几乎所有PLC的开关输入点,PLC的成本下来了,而可靠性大大增加而减少了可能的损坏更换成本,实际使用成本是合理的。
7. 并行线连接PLC,连接的可靠性仍然存在安全隐患的,但是这种隐患在PLC旁的控制箱内,检查与排除相对较容易,可靠性 也高了很多,隐患的因数就要小很多。
8. 在经过向客户推荐这种连接方式,包括进口编码器ROQ425,ATM60,和国产编码器GMX425等SSI信号连接SSP,转并行信号再连接各型PLC的开关I/O,多个客户实际使用效果很好,得到了用户的肯定。

SSI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串转并模块SSP

楼主:
上面 功耗的计算,是以编码器输出都是“1”的情况(格雷码),很多时候没有全“1”,功耗也许到不了那么高,但10几瓦总是有的,而且编码器全1输出(或大部分1)的可能性存在,容易损坏的可能性就存在。

网友A(2011-02-19):
恩,这么好的文章怎么没人顶贴呢,由于价格和技术的因素,但是绝对式编码器以后是增量式的趋势。

楼主(2011-07-06):
绝对值编码器以后是替代增量式编码器的趋势。

网友B:
好文章,我这正有一个SICK的并行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看来要小心了。

网友C:
跟你们学习下。我做HENGSTLER亨士乐的。36415966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