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KW三相变频的输入端缺一相,不知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0-10-13):
请教一个问题:三相变频的输入端,正常应该是三条火线,现在有一条火线没有了,也就是说只有两相(两条火线)了,不知4KW及以下的变频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有意者可联系,QQ:350677577

网友A:
难说,一要看变频的品牌,有的品牌有缺相保护,缺一相电,变频将禁止运行。而有的品牌无此保护,或者说即使有,也是选择项目。二要看负载,如果负载重,就算变频没有保护动作,但一上负载(或负载加重),将立即显示欠压。

我们以前有过一次故障,变频只能加速到30Hz,一旦超过,立刻欠压。后经查明,是缺相所致。

楼主:
如果变频加一个等级,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
我现在是只有两相电(两条火线),电机不能直接启动,所以就想了这个歪招,但没试过,特向大家请教

楼主:
我现在说的是变频没有缺相保护的状态下

网友B:
缺相保护是变频器最基本的功能,不存在没有此项保护,否则还叫变频器。

楼主:
国内的小变频是没有输入缺相保护的

网友C:
看一下变频器的设置参数里面有没有缺相保护,试过台安的,2相可以启动

网友D:
满足一下条件则可以正常使用:1、降额使用,不然很容易烧坏整流桥;2、将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去掉。

网友E:
家里用的话,可以选用单项220v输入的变频器即可。

网友F:
还真没这样试过加2相电源电机也可以运行?

网友G:
可能会坏滤波电容器,以前FUJI的E9S系列3,7KW的缺相爆电容,烧一体模块是必然的。

网友G:
你要两相用的话改造下,换大模块,输入模块单独的话,只要单换输入模块,加大直流滤波电容量。试试

有缺相保护的屏蔽掉

网友H:
你三相缺项的话那么三相整流桥就无法按照正常相续工作,要两相的话可以改成两相桥式整流,单换输入整流模块。。。

网友I:
看一下变频器的设置参数里面有没有缺相保护,试过台安的,2相可以启动 .台安本身没有缺相保护.它的整流电路就是三 相的.但是两相也能用

网友J:
90%的变频器二相都能用,不过是变频要加大挡次。

网友K:
我现在是只有两相电(两条火线),带有电脑板的电器设备不能直接启动,所以就想了这个歪招,但没试过,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L:
不是缺相运行吗?会烧掉的。

网友M:
有的变频器输入缺相情况下能工作,但须减小负载,否则变频器显示过电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