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讲一下DAserver,和I/Oserver的区别?

楼主(2010-10-14):
我的软件是10.0的,不知道用哪个好。

网友A:
当然使用DAServer了

网友B:
DAServer有没有使用说明啊,在哪可以设置.

网友C:
DAS是基于以太网的,相应的驱动里有帮助,够用了。

网友D:
其实是IO SERVER好用,IOSERVER的效率比DASERVER好,DASERVER只是为了方便集成到IAS平台,新作的一种IO开发方式。

网友E(2011-06-13):
一个是DDE ,一个是OPC 吧

网友F(2011-07-21):
以太网通讯还是用DAServer,配置很简单,比ioserver好用

网友G(2020-06-08):
以太网通讯还是用DA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