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故障

楼主(2010-10-14):
有谁对YAMAHA Robot在行的。
我这有一台YAMAHA YK540A-I的4轴机械手,控制器是QRCH的,是老古董了。
目前控制器一直报警“17.78:D3,Power Module Error”,偶尔也会出现“17.78:D4,Power Module Error”,刚开始怀疑是电机的问题,但是更换过电机后还是一样。
后来确定是控制器电源板的问题,但是更换过控制器后,也还是同样的报警,但有一点不同的是原来控制器电源板是XY,更换过的控制器电源板是ZR,不知道这有没有上面区别。
而且当前只能读程序,不能写程序,一旦选择上载,控制手柄上就出现上面的报警。控制器初始化后也还是不行,同样的报警。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这种状况没,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2010-11-20):
您是哪里的?

我们公司专门代理YAMAHA机械手的,如果需要维修,可直接与我们联系。

说明:

联系电话:13681992384  联系人:李小姐

网友A:
YAMAHA机械手维修请联系:上海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需收相应的维修费用。

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021-58792232转803

手机:13681992384

楼主:
对:Elaine250200063 关于

您是哪里的?

我们公司专门代理YAMAHA机械手的,如果需要维修,可直接与我们联系。

说明:

联系电话:13681992384  联系人:李小姐

内容的回复:

你好,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常州的,我现在有个疑惑想请教下,YAMAHA一款单轴机械臂的控制器ERCX,前段时间出现了故障,没法运行,红绿灯一直交替闪烁,但是通过控制手柄HPB又没有任何的报警代码或信息,而且如果我想原点复位,则手柄上就显示需要接触急停,而事实上我所有的急停都已经解除了。最后也不知怎么的,没动任何东西它又好了,可是控制手柄必须插在控制器上,只要一拿下来,控制器就出现上述故障,没法运行。因为ERCX比较特殊,不能带电插拔,但是我断电后再拔出控制器,然后再送电,结果还是一样出现上述故障。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我的感觉是故障没有完全清楚,或者可能会有更大的隐患村子。盼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B:
电源问题,电源功率带不动就这样!还是回到最初电源板上去解决问题吧

网友A(2010-12-23):
你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若还未解决好,可直接来电咨询,电话:021-58792232-803 李小姐,我很少上网上来看的。

网友C(2013-02-21):
专业yamaha机械手技术支持

qq:286643585

网友D(2013-04-11):
上海速美达自动化公司,有维修和需要的请联系,15062611779 王先生

网友E(2017-04-08):
专注,专业,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