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机运行,按停止不能停机

楼主(2010-10-14):
调试控制箱,控制箱的异地控制按钮没有接:

1、启动电源指示灯亮;

2、按启动按钮,无反应;

3、处理后,按启动按钮,电机启动,按停止按钮不能停机!

4、今天又去调试一控制箱:

5、作了同样的处理后上电,电机自行启动!

6、你能说说,处理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楼主:
调试控制箱,控制箱的异地控制按钮没有接:

1、启动电源指示灯亮;

2、按启动按钮,无反应;

3、应将异地控制停止按钮的接线端子短接;

4、这样控制电路可进入正常控制;

网友A:
那不是已经解决了么。。。

网友B:
有可能是在处理异地停止按纽时同时也将本地停止按纽给短接了,从而造成本地停止按纽切不断自保持回路,所以电机不能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在处理异地停止按纽时同时也将本地停止按纽给短接了,从而造成本地停止按纽切不断自保持回路,所以电机不能停止!

非常正确,设为最佳答案之一,请继续!

网友C:
4.5.6应该是把异地控制的启动按钮短接了

网友D:
你在考验大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6应该是把异地控制的启动按钮短接了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考验大伙吧

1、成套设备在试调前,一定要将诸如远地点控制按钮接好;

2、如果没有接好诸如远地点控制按钮这些电路,在试车是会出现电路不通、不工作等现象;

网友E:
所有启动并联。停止串联。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F(2011-02-16):
这些问题普通电工就应该会,还用在这里考?

网友G:
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线接反了,或者是把自保线短接了

网友H:
你的控制线路有多少米    和别的线路有在一起不

网友I:
控制箱的异地控制按钮没有接

网友J:
有可能电路的逻辑关系出现了问题

网友K:
做电工的,这点不会还怎样做?

网友L(2011-04-04):
这属于二次线路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就应该检查出这些小问题。何必要留到现场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属于二次线路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就应该检查出这些小问题。何必要留到现场解决呢?!

这是个在现场调试时,短接两地按钮接线是操作工出的一个问题!

网友M(2011-05-11):
肯定的是二次线布线出错了,至于错在哪里,不是一下就能说出来的,需要慢慢查找。建议你先从接触器线圈到自保点找吧!

网友M:
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远控端子的线接错了,造成不能停止,短接远控停止的线接道启动上去了。

网友N:
偶去现场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很纳闷,后来仔细检查下,发现远程的停止线给短接了,所以一直停不下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这属于二次线路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就应该检查出这些小问题。何必要留到现场解决呢?!


这是个在现场调试时,短接两地按钮接线是操作工出的一个问题!

http://www.ansunspd.com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4.5.6应该是把异地控制的启动按钮短接了

正确!

异地启动按钮短接了,应该是一上电就启动了吧?怎么需要去按本地启动按钮呢?

网友Q:
控制电源如果是交流50hz,控制继电器线圈电流较小,控制导线之间的电容电流足以使继电器动作,或者不释放。改用直流控制并考虑冲击电容电流。

网友R(2011-06-28):
你看你有没有把接触器的辅助触点锁上啊?就是并联在启动按钮的两端?

网友S:
应将异地控制停止按钮的接线端子短接,调试时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T:
学习学习很好的 看看没有坏处

网友U(2011-09-13):
能提供下电路图吗,从电路图上应该很快就会找出原因的

网友V(2011-10-16):
线路出问题,最好贴线路图上来

网友W:
最好把图贴上来。

网友X(2011-12-14):
好无聊的问题 。。。。。。。。。。。。。。。。。。

网友Y:
应该是很简单地问题,传图片

网友Z(2012-05-19):
引用 网友AA:
的回复内容:这属于二次线路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就应该检查出这些小问题。何必要留到现场解决呢?! 这是个在现场调试时,短接两地按钮接线是操作工出的一个问题!

常见的毛病。安装电工素质不高所致

网友AB(2012-08-07):
这种问题就别发了,丢不起这人!

网友AC:
老刘,你.......真丢人啊!

网友AD:
1,2,3问题---------控制按钮的停止按钮接错触点,接到常开点去了,或者是控制回路断线、打控制保险均可出现;

4,5,6问题---------控制按钮的启动按钮接错触点,接到常闭点去了;

网友AE:
停止按钮的的控制线路的问题,检查一下停止按钮的线是否是从启动按钮接过来的。

网友AF(2012-09-26):
这个问不是难题!

太简单了!

网友AG:
不就是个起保停电路吗?并联启动按钮,串联停止按钮,多查查线路就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AH:
我认为是接触器的上下电磁铁芯接触面有粘性油污,线圈断电后无法马上复位,有时用手按住停止按钮很长时间才能停机,这样的情况多次遇到,清理接触器铁芯就OK了。

网友AI:
对:xcw999关于老刘,你.......真丢人啊!内容的回复:
凡事都要虚心学习,自己觉得懂了就一笑而过,不懂得就虚心接受,这位仁兄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