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动机驱动系统的基本知识

楼主(2010-10-14):
1、系统常识:步进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驱动器构成步进电机驱动系统。步进电动机驱动系统的性能,不但取决于步进电动机自身的性能,也取决于步进电动机驱动器的优劣。对步进电动机驱动器的研究几乎是与步进电动机的研究同步进行的。

2、系统概述:步进电动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元件。当步进电动机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来自控制器),它就驱动步进电动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

3、系统控制:步进电动机不能直接接到直流或交流电源上工作,必须使用专用的驱动电源(步进电动机驱动器)。控制器(脉冲信号发生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4、用途: 步进电动机是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是机电一体化的关键产品之一,随着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步进电动机驱动器性能提高),步进电动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步进电动机在运行中精度没有积累误差的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特别是开环控制系统。

5、步进电机按结构分类:步进电动机也叫脉冲电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动机(VR)、永磁式步进电动机(PM)、混合式步进电动机(HB)等。
(1)反应式步进电动机:也叫感应式、磁滞式或磁阻式步进电动机。其定子和转子均由软磁材料制成,定子上均匀分布的大磁极上装有多相励磁绕组,定、转子周边均匀分布小齿和槽,通电后利用磁导的变化产生转矩。一般为三、四、五、六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消耗功率较大,电流最高可达20A,驱动电压较高);步距角小(最小可做到10');断电时无定位转矩;电机内阻尼较小,单步运行(指脉冲频率很低时)震荡时间较长;启动和运行频率较高。
(2)永磁式步进电动机:通常电机转子由永磁材料制成,软磁材料制成的定子上有多相励磁绕组,定、转子周边没有小齿和槽,通电后利用永磁体与定子电流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一般为两相或四相;输出转矩小(消耗功率较小,电流一般小于2A,驱动电压12V);步距角大(例如7.5度、15度、22.5度等);断电时具有一定的保持转矩;启动和运行频率较低。
(3)混合式步进电动机:也叫永磁反应式、永磁感应式步进电动机,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其定子和四相反应式步进电动机没有区别(但同一相的两个磁极相对,且两个磁极上绕组产生的N、S极性必须相同),转子结构较为复杂(转子内部为圆柱形永磁铁,两端外套软磁材料,周边有小齿和槽)。一般为两相或四相;须供给正负脉冲信号;输出转矩较永磁式大(消耗功率相对较小);步距角较永磁式小(一般为1.8度);断电时无定位转矩;启动和运行频率较高;是目前发展较快的一种步进电动机。

6、步进电动机按工作方式分类:可分为功率式和伺服式两种。
(1)功率式:输出转矩较大,能直接带动较大负载(一般使用反应式、混合式步进电动机)。
(2)伺服式:输出转矩较小,只能带动较小负载(一般使用永磁式、混合式步进电动机)。

7、步进电动机的选择:
(1) 首先选择类型,其次是具体的品种与型号。
(2) 反应式、永磁式和混合式三种步进电动机的性能指标、外形尺寸、安装方法、脉冲电源种类和控制电路等都不同,价格差异也很大,选择时应综合考虑。
(3) 具有控制集成电路的步进电动机应优先考虑。

8、步进电动机的基本参数:
(1)电机固有步距角: 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86BYG250A型电机给出的值为0.9°/1.8°(表示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工作时的实际步距角,实际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2)步进电动机的相数: 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二相、三相、四相、五相步进电动机。电机相数不同,其步距角也不同,一般二相电机的步距角为0.9°/1.8°、三相的为0.75°/1.5°、五相的为0.36°/0.72° 。步进电动机增加相数能提高性能,但步进电机的结构和驱动电源都会更复杂,成本也会增加。
(3)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也叫最大静转矩,是在额定静态电流下施加在已通电的步进电动机转轴上而不产生连续旋转的最大转矩。它是步进电动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动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动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动机。
(4)步距精度:可以用定位误差来表示,也可以用步距角误差来表示。
(5)矩角特性:步进电动机的转子离开平衡位置后所具有的恢复转矩,随着转角的偏移而变化。步进电动机静转矩与失调角的关系称为矩角特性。
(6)静态温升:指电机静止不动时,按规定的运行方式中最多的相数通以额定静态电流,达到稳定的热平衡状态时的温升。
(7)动态温升:电机在某一频率下空载运行,按规定的运行时间进行工作,运行时间结束后电机所达到的温升叫动态温升。
(8)转矩特性:它表示电机转矩和单相通电时励磁电流的关系。
(9)启动矩频特性:启动频率与负载转矩的关系称为启动矩频特性。
(10)运行矩频特性/惯频特性:略
(11)升降频时间:指电机从启动频率升到最高运行频率或从最高运行频率降到启动频率所需的时间。
(12)DETENT TORQUE:是指步进电动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产生误解;反应式步进电动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9、步进电动机的一些特点:
(1)步进电动机没有积累误差:一般步进电动机的精度为实际步距角的3-5%,且不累积。
(2)步进电动机在工作时,脉冲信号按一定顺序轮流加到各相绕组上(由驱动器内的环形分配器控制绕组通断电的方式)。
(3)即使是同一台步进电动机,在使用不同驱动方案时,其矩频特性也相差很大。
(4)步进电动机与其它电动机不同,其标称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只是参考值;又因为步进电动机是以脉冲方式供电,电源电压是其最高电压,而不是平均电压,所以,步进电动机可以超出其额定值范围工作。但选择时不应偏离额定值太远。
(5)步进电动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上,所以步进电动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
(6)步进电动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
(7)步进电动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频率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步进电动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动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8)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由两相驱动器来驱动,因此,连接时可以采用串联接法或并联接法将四相电机接成两相使用。串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低的场合使用,此时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因而电机发热小;并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高的场合使用(又称高速接法),所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1.4倍,因而电机发热较大。
(9)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 (比如IM483的供电电压为12~48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10)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 的1.5~2.0倍。
(11)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

网友A(2012-11-12):
引用 网友B:
路过,收藏了!!!!

网友C(2013-08-22):
STK682-010-E直接替换THB7128 性能更优势,价格更低。。三洋原装进口芯片、、、深圳市利特斯电子代理供应 丘R 13827482730    直接替换,无需改任何方案。。。请联系索要资料

网友D:
步进数控滑台,可进入见识下相关产品

网友E(2017-01-04):
讲解的很详细不错  值得一看

网友F:
1.体积微小,尺寸(长宽厚)4cmX4cmx1cm,超薄超轻;

2.串口通信,标准RS232串口(可定制,定制区间0~60V0~8A ),可直接固定在4257全系列电机上(其他尺寸配合法兰);

3.可使普通步进电机秒变智能电机,带失步检测,(1~256)全细分,稳定性好。

mr:王 18600910999/400-800-7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