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系列低压变频 整流F033 逆变F008 急!!!!!!

楼主(2010-10-14):
我公司生产低压变频器, 应用于矿山绞车提升.  近两个月来,有两套设备,频繁报故障(整流F033 逆变F008) ,复位后可以继续运行。

 经分析:逆变故障是由于整流报故障停机所造成的, 所以处理重点在整流上。怀疑前级接触器问题 更换后还是继续报故障。更换晶闸管后也没效果。

F033 DC Bus Open
                                      当运行状态“RUN”长于 30 秒满足下列条件时,检验响应:
                                             - 中间回路电流 < 1%
                                             - 晶闸管桥的输出电压振荡强烈

F008 DC link undervoltage
               直流母线电压(P071 线电压)降到其下限值 的 76%以下,或当动能缓冲使能时,降至 61%以下。
               在“正常”运行(即无模拟)时直流母线欠电压。

网友A:
坏了,得修,找我修吧。我们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的,你这情况非常常见的,要是有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数控坏了的,需要维修的请联系我。QQ:1134130563 手机:13718383844加QQ时一定要注明什么事情哦,谢谢合作。

楼主:
急!!!!   有没有高手 指导一下啊...............

楼主:
没人遇见过么???

自己顶!!!!!!

网友B(2011-02-17):
这么长时间了,问题解决了吧。机器没毛病,是保护性动作,由电源电压下降引起,调整供电电压。

网友C(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