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4后面拨码开关设置

楼主(2010-10-14):
各位大侠好,这个文本显示器我用它和电脑通信怎么都通不上,就看到那个485灯在闪,后面有那个DIP开关,是不是要设置下,那位能否相告,怎么设置下,把那个调上去,用232通信

网友A:
你的线是对的吗?检查一下线的两头是否正确。连接好应该有提示。

楼主:
和电脑插上,就看那个485的灯在闪,没什么反应,好像要设置那个是232通信,后面有DIP开关,但是不知道该拨那个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啊,那位知道的说下啊

楼主:
手册就一张纸吧 被老大给弄丢了,上面好像是有的

网友B:
文本和电脑通讯要长按退出键进去通讯等待页面才可以。

网友C:
TP04G-AS2的同步,车速,参数在断电3小时后丢失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有个问题请大家帮下忙,是中达人机界面T P04G-AS2的同步系数,分频系数,车速系数,产量系数,在断电2,3个小时后它的数字会丢失.这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
虽然你说的比较晚 我听别人说的,但是和你一样 谢谢了

网友D(2010-12-06):
对:SLH123456 关于

有个问题请大家帮下忙,是中达人机界面T P04G-AS2的同步系数,分频系数,车速系数,产量系数,在断电2,3个小时后它的数字会丢失.这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内容的回复:

TP04本身是不保存数据的,应该是与它相连的PLC里面的数据丢失,应该是PLC保存数据的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