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0-10-14):
我用S7-200控制安川伺服,位置控制,为什么我输入20000个脉冲,编码器返回的脉冲为C34FD(16进制)也就是79997,除以4得199999.25,少了0.几个呢?还有安川(SGMAH-01AAA41)的3000R/MIN对应的脉冲频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你说编码器返回的脉冲……是什么编码器?

这个编码器是不是用Z相清零的?

网友B:
是不是电子齿轮的设置导致有计算误差?

网友C:
大家好,要是有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数控坏了的,需要维修的请联系我。QQ:1134130563   手机:13718383844加QQ时一定要注明什么事情哦,谢谢合作。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你说编码器返回的脉冲……是什么编码器?

这个编码器是不是用Z相清零的?

内容的回复:

13位,增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