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MT2.0 断路器 控制器为M5.0,保护怎么设置合理?

楼主(2010-10-15):
最近在有个项目 准备通电

有3 台   1#   2#    3#母排进线柜  采用的是施奈德 MT 2.0 A +M5.0   额定电流2000A  的断路器

请问长延时,短延时和瞬时的电流怎么设置合理?

1#  与 2# 分别为负责2个工段供电,2个工段负载相同, 3# 为母联柜

负载情况为 钢铁厂 高炉 电气设备, 最大一台为165KW 软启动,LN=315A

其余冷却塔,风扇,加热器等加起来大概400A 左右电流

长延时LR 我应该怎么选择   是小于还是等于或者大于负载总和电流? 我选择的是等于,我就想那为啥不弄个小点的断路器?

短延时LSD 我 选择是8倍 LR

瞬时我选择是10倍

这样选择合理吗? 恳求各位指正 ,现在还没有通电,还有做保护试验时该怎么做?需要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