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改电机旋转方向?

楼主(2010-10-15):
ACS800怎么改电机旋转方向,打本地时,在面板上改方向,改后启动变频器,方向自动改回以前的方向.打远程用参数10.03改方向,也不行,请高手指点,怎么改旋转方向.

网友A:
输入接线改下就没问题了

楼主:
有没有更简单的,比如改参数的方法,因为大型变频器线改起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B:
初次调试上电就应该改输出侧的接线

楼主:
那ABB说明书上的参数不能该呀,还有就是打本地时,在面板上改方向也不行呀,ABB厂家把这按钮设计上去总有用处吧

网友C:
有个参数是双向的 ,需要改成双向的。才可以改变方向

网友D:
转向设置是否设置为单向转动哦

网友E:
检查一下2001,应该是负的最大值,比如-1500RPM,如果是0RPM的话是调整不了转向的哦!

网友F:
参数里是可以改的好像是改11组参数将对应关系改到负值到0 ,我忘记了,可以做个试验

网友G(2010-12-01):
1003组选择双向,在变频器的控制输入DI点,选择反向即可

网友H(2011-11-16):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2001,应该是负的最大值,比如-1500RPM,如果是0RPM的话是调整不了转向的哦!

同意以上说法 首先10。03要设为允许自定义方向  另外20。01要设为负数才能实现反转

网友I:
楼上正解,应该这样。

网友J:
看一下变频器内部参数,把电机旋转方向改为双向即可,无论是控制盘操作,还是外部命令控制就都可以了。

网友K:
能否通过给定转速是负值来实现反转呢?

网友L(2011-12-16):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检查一下2001,应该是负的最大值,比如-1500RPM,如果是0RPM的话是调整不了转向的哦!

同意以上说法 首先10。03要设为允许自定义方向  另外20。01要设为负数才能实现反转

网友J:
电机旋转方向设置成双向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