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但电机却会抖动!急

楼主(2010-10-15):
台安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但电机却会抖动!急

网友A:
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频率设置问题,机械共振.也会引起此类现象.

网友C:
电流是否平衡?电机是否坏掉?

网友D:
变频输出的波形有一相不正常.光耦坏了

楼主:
可能是4楼说的那样!!!!!!!!

网友E:
我帮你解决!13505920233

网友D:
 你可以自己把光耦给换了

网友F(2012-12-08):
还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几天我就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检查了驱动都没问题!后来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不过变频器不是台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