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使用6极电机的功率选择?

楼主(2010-10-15):
变频器拖动4极电机时多少KW电机就选用多大的变频器就可以了,那当变频器拖动6极电机时,该如何选择变频器?

网友A:
没用过,我觉得应该一样吧。

网友B:
6极与4极相差不大,6极电流仅仅比4极高大约5%左右,如果6极电机负载不重,变频容量可以选与电机一样大,如果负载非常重,那你就放大一个容量等级。

网友C:
正常情况下都是同功率使用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昨天试用同等级的,现在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D:
ABG

变频容量可以选与电机一样大,如果负载非常重,那你就放大一个容量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