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o response:*-*-*"可以隐藏吗?

楼主(2010-10-15):
触摸屏与被连接的plc或其他元件通讯不好时会弹出"PLC no response"对话框,能不能将这个对话框隐藏?

网友A:
还是不隐藏好点 有个提示作用呢 呵呵

网友B:
换成美女图吧  呵呵 。。。。。。。

网友C:
LZ不是去查找问题出现的原因而是去想办法掩饰问题,感觉象豆腐工程似的^_^

网友D:
可以屏蔽,将LW.B9296.2置ON即可。

楼主:
MT5520T与OMRON CPIH;TRIO MC206X;远程MODBUS数据采集;3个串口通讯,有时会跳出与TRIO MC206X通讯不上(闪一下);MT5520T只显示部分MC206X数据,通讯不上不影响机器使用。能屏蔽最好不过了。改用PLC与MC206通讯担心影响PLC的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