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七期--为什么在供电系统中负荷增加时要加无功,负荷降低时要减无功?

楼主(2010-10-15):
本周题:为什么在供电系统中负荷增加时要加无功,负荷降低时要减无功?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10.22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因为负荷增加时,电源电压要降低,通过增加无功,可以提高电压。而且负荷中有一半是感性的。 反之,负荷降低时,电源电压升高,通过减无功,降低电压。

网友B:
交流电在通过纯容性或者纯感性负载的时候,并不做功。也就是说没有消耗电能,即为无功功率。当然实际负载,不可能为纯容性负载或者纯感性负载,一般都是混合性负载,这样电流在通过它们的时候,就有部分电能不做功,就是无功功率,此时的功率因数小于1,为了提高电能的利用率,就要进行无功补偿,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大部分属于感性电抗,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向这些设备提供相应的无功功率。在电网中安装并联电容器、同步调相机等容性设备以后,可以供给感性电抗消耗的部分无功功率小电网电源向感性负荷提供无功功率。也即减少无功功率在电网中的流动,因此可以降低输电线路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改善电网的运行条件。

网友C:
无功负荷就是在电力负载中不作功的部分。只在感性负载中才消耗无功功率。如:变压器、电动机、空调、冰箱等。所以在发电机输出有功功率的同时,还需要提供无功功率。无功功率不能满足电网时,系统的电压将会下降,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所以在变电所里要安装无功补偿器,来保持无功功率的平衡,这样才能维持电压水平。

网友D:
在供电系统中负荷增加时要加无功,负荷降低时要减无功?

以上的结论不一定成立,现在分两种情况分析。

1、系统中负载增加,所增加的是增加运行电机台数,此时系统的无功是随着电机的台数增加而增加,因为电机的无功近似的正比于电机的运行台数。

2、系统中负载增加,但电机的运行台数并未增加,仅仅是电机由轻载转成重载,制冷压缩机的负载就是典型,比如原来电机是50%的负载,由于热量增加,现在电机负载增加为90%。此时电机的无功并未增加(近似不变)。

网友E:
负荷增大时,无功相应增加,反之则减少.这是电力部门在设计终端用户供电系统的通用方案之一.

网友F:
所谓增加负荷,通常是有功功率增加,同时负荷电感性增加,为保持系统功率因数不降低过大,使负荷总体接近电阻性,需要切入电容性负荷以与电感性负荷对冲。与之相适应,负荷降低时要反过来----减无功。而保持功率因数的目的是在当前有功功率负荷下,视在功率需求不至于急剧上升,也就是避免对电源变压器容量的过大需求,电力系统运行更加经济

网友G:
       功率因数是衡量企业供电系统电能利用程度及电气设备使用状况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通常使用cosφ表示,我们可以用以下几项来介绍功率因数的重要性,及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1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企业的用电设备大部分都用电磁感应原理来工作的,比如:变压器、电焊机、电磁感应式电动机等等,它们都是靠电能转化成电磁能再转化为电能或机械能来实现的能量转换,这样,用电设备就必须从电网上吸收两种能量,一部分能量用于做功,即前边提到得机械能或热能,这部分能量大部分是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称为有功功率。另一部分能量用来产生交变磁场,它是变压器、电焊机或电感线圈形成能量转换和传输的介质,没有了磁场,就没有了传输能量的介质,从而使能量只能在电源或用电设备内部消耗,而不能对外传输,不能对外做功,这部分功率叫做无功功率。无功,顾名思义就是无用功,其实它并不是没有用,没有它,任何能量都只能自己消耗,不能传输,然而它确实在能量转换的过程中没有转换成其它能量,所以叫作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是电能运用所必须的,若有功功率不足,就不能满足用电负荷的需要,会将电网电压拉低,系统发电机的转速变慢,发电频率降低,影响用电质量,威胁发电厂和各用电设备的安全。若无功功率不足,系统电压也会降低,电流将会升高,电机过流过热,会导致用电设备绝缘破坏,甚至烧毁。
        2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衡量企业供电系统电能利用程度及电气设备使用状况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通常使用cosφ表示。一个供电设备的供电容量通常是用视在功率表示,字面意思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功率,即表见功率,但不是真实功率,它的真实功率是由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的乘积决定的。所以说功率因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电指标,而视在功率是由有功功率的平方与无功功率的平方和,开跟号得到的。视在功率确定后,有功功率分量高就称为功率因数高,有功功率分量低就称为功率因数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是靠发电机发出的,然而用电设备所需要的功率会因设备的感性和容性不同而不同,当用电设备是感性时,用电设备的电压会超前电流90°;当用电设备是容性时,电流超前电压90°,两个分量将在一条直线上,但方向相反,用电设备中感性的居多,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容性的负荷进行无功补偿了。
        3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三角关系
        上述讲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可以用直角三角形的关系来描述: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一个表示有功功率,一个表示无功功率,它们的斜边就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间的夹角就是功率因数角,功率因数角的余弦值就是功率因数。无功功率越少,功率因数角就越小,它的余弦值就越大,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就越接近,也就是说,能量的转换效率也就越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减少发电机的无功输出?或者说怎样减少感性负何的无功吸收?
        4 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
       要使发电厂和供电所更有效利用资源进行电能的转换和传输,就必须合理的进行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分配,在无功功率配置合理的情况下,尽量的多发有功,减少无功功率的输出。那就要提高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当供电系统中输送的有功功率维持恒定的情况下,无功功率增大即功率因数的降低,就会引起:①系统中输送的总电流增大,使电气元件,如变压器、电抗器、导线等容量增大,从而扩大了企业投资;②由于无功功率增大,造成输电电流增大,从而也会增大供电设备的有功损耗;③因为系统中的总电流增大,所以电压损失增大,造成调压困难;④对发电机来说,转子温度升高,发电机达不到预期出力;⑤由于系统电流增大,系统电压降低,会造成其他设备不能正常出力。所以,我们必须提高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
        5 提高功率因数和无功补偿
        企业的感性负荷大部分是异步电动机,运行时要消耗一定的无功功率,使得电动机和输电线路的电流增大,如果给电动机增加就地补偿电容,不但可以使线路及配电装置的输送电流减小,而且还可以减少有功损耗,减少初期的投资容量。 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一般是0.95左右,如果再高,投入的成本太大,不经济。注意:个别补偿的电容容量应根据电动机的功率、负载率及电网情况适当考虑,避免过补偿或欠补偿状态的出现。
        6 补偿方式
        工业企业中常用的电容器补偿方式大概有三种:集中补偿、分组补偿和单个补偿。企业电力系统的补偿方式的选择,要视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从无功就地平衡来说,单个补偿的效果最好(单个补偿应用于大容量、长期运行、无功功率需要较大的设备,或者输电线路较长的设备,不便于实现分组补偿的场合,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配线电流,导线截面,配电设备的容量),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补偿方式,补偿电容必须选择适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

网友H:
“供电系统中负荷增加时要加无功,负荷降低时要减无功?”

1、供电系统中负荷增加,即输出视在功率增加,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也在增加;

2、供电系统中负荷减小,即输出视在功率减小,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也在减少;

3、简单说,是因为增加或减小的不全是有功功率!

网友I: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S平方=P平方+Q平方,KVA是设备的输出容量,单位是VA或KVA.既是该设备的视在功率S,三相视在功率计算公式为:S=√3U×ICOSΦ单位是:VA或KVA三相电路的有功功率等于各相功率之和。三相有功功率各相有功功率分别为Pa=Ua×Ia×COSΦaPb=Ub×Ib×COSΦbPc=Uc×Ic×COSΦb三相有功功率为P=Pa+Pb+Pc=Ua×Ia×COSΦa+Ub×Ib×COSΦb+Uc×Ic×COSΦb三相负载对称时:P3UΦ×IΦ×COSΦ单位是W或KW,视在功率S是一定的,即供电系统输出容量是一定的,负载增加,即有功功率P增加,所以要减少Q;再有功率因数COSθ=P/S,为了保持系统中的良好功率因数,增加P也应该减少Q值。

网友J:
由于供电系统中增加的负荷大部分是感性负荷,由于感抗的作用产生了无功功率。使功率因数下降,为使功率因数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数值,就必须增加电容进行补偿,用电容的无功功率来抵消偿电感的无功功率;反之随着负荷的下降投入电容的补偿也要减少,以保持功率因数合理。

网友K:
问题问的不够专业,理论上功率因数可以是1,但是实际要小于1,在电网中有一个值0.9左右可以接受。少于要补钱,若是纯阻性负载,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L:
论题不严密。负荷的性质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赞成yjig的观点。正在运行的电机增加负载,没增加电机数量,其无功变化很小;增加的负荷是阻性的无功不变。这样的负荷变化,系统的无功就不变。

网友M:
无功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无功补偿的意义:
  ⑴补偿无功功率,可以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比例常数。
  ⑵减少发、供电设备的设计容量,减少投资,例如当功率因数cosΦ=0.8增加到cosΦ=0.95时,装1Kvar电容器可节省设备容量0.52KW;反之,增加0.52KW对原有设备而言,相当于增大了发、供电设备容量。因此,对新建、改建工程,应充分考虑无功补偿,便可以减少设计容量,从而减少投资。
  ⑶降低线损,由公式ΔΡ%=(1-cosΦ/cosΦ)×100%得出其中cosΦ为补偿后的功率因数,cosΦ为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则:
  cosΦ>cosΦ,所以提高功率因数后,线损率也下降了,减少设计容量、减少投资,增加电网中有功功率的输送比例,以及降低线损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功率因数是考核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规划、实施无功补偿势在必行。
  电网中常用的无功补偿方式包括:
  ① 集中补偿:在高低压配电线路中安装并联电容器组;
  ② 分组补偿: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和用户车间配电屏安装并联补偿电容器;
  ③ 单台电动机就地补偿:在单台电动机处安装并联电容器等。
  加装无功补偿设备,不仅可使功率消耗小,功率因数提高,还可以充分挖掘设备输送功率的潜力。
  确定无功补偿容量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 在轻负荷时要避免过补偿,倒送无功造成功率损耗增加,也是不经济的。
  ② 功率因数越高,每千伏补偿容量减少损耗的作用将变小,通常情况下,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就是合理补偿
  就三种补偿方式而言,无功就地补偿克服了集中补偿和分组补偿的缺点,是一种较为完善的补偿方式:
  ⑴因电容器与电动机直接并联,同时投入或停用,可使无功不倒流,保证用户功率因数始终处于滞后状态,既有利于用户,也有利于电网。
  ⑵有利于降低电动机起动电流,减少接触器的火花,提高控制电器工作的可靠性,延长电动机与控制设备的使用寿命。
  无功就地补偿容量可以根据以下经验公式确定:Q≤UΙ0式中:Q---无功补偿容量(kvar);U---电动机的额定电压(V);Ι0---电动机空载电流(A);但是无功就地补偿也有其缺点:⑴不能全面取代高压集中补偿和低压分组补偿;众所周之,无功补偿按其安装位置和接线方法可分为:高压集中补偿、低压分组补偿和低压就地补偿。其中就地补偿区域最大,效果也好。但它总的电容器安装容量比其它两种方式要大,电容器利用率也低。高压集中补偿和低压分组补偿的电容器容量相对较小,利用率也高,且能补偿变压器自身的无功损耗。为此,这三种补偿方式各有应用范围,应结合实际确定使用场合,各司其职。

网友N:
首先说明一下,楼主说的负载功率的增加是指电功率的增加。也就是负荷的增加。

负载功率的增加,主要来说是电动机类负荷的增加。电动机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为1。

此时,有功功率在增加,无功也会“顺着”增加。相应的会减少。

故:本周题:为什么在供电系统中负荷增加时要加无功,负荷降低时要减无功?

论题成立!

网友L:
电功率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无功功率,这与负载的功率因数有关,所以此论题不成立。

网友O:
我也学习了,谢谢大家的指教。

楼主:
5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binzhiliu              刘智斌

                          刘123456           #天涯

                           yjig                       yjig

                           newchp               newchp
                          dingdan258         丁旦

 30积分获得者:steelen               steelen

                              LIUXD6909        LIUXD6909

                             惊涛骇浪              jingtao

                             AQD008                AQD008

                            lwm1555               lwm1555

                               lcx_jia                  李纯绪

网友F:
哎呀,再次给我一等奖50MP啊,又是惭愧又是感谢!找纸巾先……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