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花最少的钱练习使用海为PLC的高速计数及模拟功能

楼主(2010-10-15):
由于本人对高速计数及模拟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场又用不到,诚求用最少的钱来练习使用海为PLC控制高速计数及模拟功能。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定义为单脉冲输入,把HHSC指令的设定值设定小一些,24G与COM端子短接,在+24V端子接一根线用这根线不断碰X0端子模拟输入即可

楼主:
这到是一个好方法,那模拟量的应用呢?

网友A:
海为模拟量不需要写任何程序啊,输入、输出都可以直接仿真,看看帖子“海为PLC——AI/AO模拟量运用介绍(图)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2/B-BE86-3F56C4AA9E16-1.shtml

网友B(2010-12-23):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高速控制指令,海为的,QQ917893457

网友C:
高速计数使用HHSC指令,修改高速计数器设定值、当前值、复位高速计数器使用HCWR指令,设定高速计数器的计数模式在【PLC硬件配置】窗口设置,具体可以参考软件带的例子,也可以与海为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D(2011-06-27):
海为PLC的高速计数器为什么不像三菱的那样方便那样简单啊,郁闷啊》》》》》》》》》》》》》》》

网友E:
如何用计数器CTU写出运转速度

网友F(2013-10-19):
高速计数感觉学起来是有点吃力,类似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