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实现运行中急停和回原点?

楼主(2010-10-15):
如题!

我现在想在程序中加个紧急停止然后回原点的程序,求达人帮帮忙,万分感谢!

我用的是DVP-PM的PLC,能不能直接用PLC来达到这个要求,而不是通过驱动器来控制

网友A:
可以这洋编程,用启动按钮使一内部位开关(如M0.0)使其置1,M0.0=1 你的程序才能正常运行,用急停按钮使该位开关(M0.0)置0,即M0.0=0,你的程序就会停止运行,同时用M0.0的后沿触发,使各个工作点回复原位即可。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我现在的程序是用子程序输出脉冲来控制的伺服系统,然后我需要的是一个按钮按下,不管正在进行什么动作都停止然后自动回到机械原点,等待下次启动。

我尝试过把D1846(运转命令)设置为0实现紧急停止,然后把D1865(子程序停止模式)改为K2(下次启动执行下一命令),然后再启动D1846(设置为K1000),启动回原点的子程序。但是现在每次都只停止不回原点,实在是没办法拉 ,求教各位帮帮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我觉得紧急停止只能停在那不动,保持原来的状态为最安全的,然后再触发归远点

网友C:
有两种那个方法可实现回远点操作:1.你发出多少个脉冲,回原点的时候你在反向发多少个脉冲,当然要控制方式是 脉冲+方向,伺服就可以回到远点了。

2.通用型伺服的输入点都会有一个回原点的触发输入,当触发这个输入的时候,伺服就会回到原点开关,当然前提是你机器上有这个原点开关,所以你可以触发停止按钮的时候再触发这个输入就行了,但是伺服的回原点的方式一定要设置好。

网友D:
也不是很了解,关注中!

网友A:
你可用启动按钮的前沿,触发伺服机启动(如使M2.0=1)同时使计数器清0,在M2.0=1时间内用使伺服系统动作的脉冲对计数器计数,当按下停车按钮时,使M2.0=0,伺服机停,延时零点几秒,使M2.1=1, 伺服机反向运行,同时计数器做减计数,通过比较指令当计数器值=0时,使M2.1=0,伺服机停车,从而可达到伺服机回原位的作用。

楼主:
对:wyb2866255 关于

你可用启动按钮的前沿,触发伺服机启动(如使M2.0=1)同时使计数器清0,在M2.0=1时间内用使伺服系统动作的脉冲对计数器计数,当按下停车按钮时,使M2.0=0,伺服机停,延时零点几秒,使M2.1=1, 伺服机反向运行,同时计数器做减计数,通过比较指令当计数器值=0时,使M2.1=0,伺服机停车,从而可达到伺服机回原位的作用。

内容的回复:这样做没办法保证所回原点的精度吧,我原来在待机状态会原点是Z相检测回零的,因为这样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