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BOOTP-DHCP打不开为什么

楼主(2010-10-15):
这两天真是怪事连连呀,刚发帖解决了一个问题,现在又要请大家帮忙了。昨天,我单位一台CPU  SLC5/05因为掉电,IP地址丢失,于是准备像以前一样想用BOOTP-DHCP重新设置IP,但是奇怪的是在连好以太网线,打开软件BOOTP-DHCP时,却有以下提示,点确定后就没有反应了。后面把软件重装也不行,再换了台手提安装也还是一样问题。现在因为没有IP地址,上位机连不上PLC,很是着急呀,以前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呀,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提示明确得很啊,检查各项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试试看换一个DHCP/BOOTP的软件呢?

Bootp要使用68号端口,用netstat -a命令看看计算机的port 68有没有被占用,如果有的话,把这个服务停掉。

楼主:
楼上两位,能讲得具体些吗?

因为之前用的都没有问题,也没改动过任何的设置,就突然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而且后面我又在台式机上安装了,但是如果连宽带就可以打开,不连宽带或者连PLC就又发生这样的现象,很是奇怪

网友B:
连PLC的时候,网卡的IP地址是固定的还是自动获取的?

连宽带和连PLC的唯一区别就是宽带上有DHCP服务器给你计算机的网卡分配IP地址。

把你的计算机连接PLC,然后运行ipconfig,看看你的计算机IP地址是多少。

楼主:
我就是要用BOOTP给PLC写入IP地址呀,但现在打不开,CPU是没有地址的。

我之前都是用网线连上CPU之后,打开BOOTP,把PLC重新上电,BOOTP就会显示CPU的硬件地址,双击它就可以设定IP地址并写入了。

但现在好像都是必须要有IP地址之后,BOOTP才能打开,我在几台电脑上都试过了,只要不插上宽带网线,就会由以上提示,然后打不开,很奇怪。

网友B:
我是在问你运行Bootp的计算机的IP地址设定了没有。

网友B:
你的计算机,作为Bootp的服务器,是不能给自己分配IP地址的,所以要运行Bootp服务,你的计算机本身必须有固定IP地址,或是从别的DHCP/Bootp服务器获得IP地址。

你插上了宽带网线,你的计算机被分配到了IP地址,当然就能运行Bootp;但当你直接和PLC相连时,除了你自己的计算机外没有别的DHCP/Bootp服务器,你的计算机无法获得IP地址,就不能运行Bootp。

楼主:
abysmal,你好!

我查了一下使用的电脑,IP地址是设定好了的,见下图

楼主:
而且我 之前一直都是这么用的,一直都没有问题呀

网友A:
对:binnie 关于

楼上两位,能讲得具体些吗?

因为之前用的都没有问题,也没改动过任何的设置,就突然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而且后面我又在台式机上安装了,但是如果连宽带就可以打开,不连宽带或者连PLC就又发生这样的现象,很是奇怪

我前几天也看到了同样的提示,原因是PLC、交换机的电源断了,导致网络中断。PLC、交换机一上电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还可以看看,计算机IP和PLC IP是否在同一个网段上。

网友C:
可以买一根交叉网线,直接插在AB以太网卡模块上面,打开DHCP/BOOTP,对该模块进行ip

地址设置。

网友D:
CPU IP地址能 拼通不?RSLINK里能扫到不?

这情形应该是 有固定IP 了啊

网友E:
用串口下载备份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4-14):
CPU复位后再试吧。。。

网友G(2017-06-17):
在吗,我的 BOOTP DHCP 打不开,什么都连,只在电脑上,记得以前是可以打开的啊,能帮我教一下吗

网友H:
换个其它版本再重新安装一下呀。。